[其他ST产品] SPI双机通信有极低概率丢帧怎么处理?

楼主(2023-05-30):
SPI主从机通信,主从站用的是相同的板子,主站采用定时器触发中断发收,从站也采用中断触发发收,未使用DMA,可以正常通信收发数据,通信周期为2ms,但正常通信过程中有极低概率出现从机片选被拉低到被拉高过程中,从站无数据接收的情况,有大佬遇到过或知道原因吗?求解惑,谢谢!

网友A:
主从设备间的距离尽可能短点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外部有干扰啊

网友C:
你这极低的概率,是什么概率?

网友D:
一般可以试试用DMA,也许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E:
是有干扰出现吗?

网友F:
可能是通讯速度过快吧,导致的

网友G:
定时器触发中断的话,你的中断优先级如何啊?

网友H:
丢包的话也是正常,要不就通讯降低速度,不然就缩短距离试试

网友I:
处理之前要知道为啥会有丢帧的情况的

网友J:
你的数据量很大么?

网友K:
可以用协议来限制一下,比如带数据长度和校验,就如何数据长度和校验都对,数据才能被正常接收

网友L:
丢包一般就是速度太快还有干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