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如何使用上升沿触发注入通道达到ADC采集电压

楼主(2023-05-30):
Cubemx如何使用上升沿触发注入通道达到ADC采集电压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粗糙了!

你说的什么信号的上升沿?具体什么芯片,尽量说清晰点。

如果是指某外来触发信号,可以基于该信号启动注入通道的ADC.

具体来说,可以基于上沿事件的中断方式手动启动, 也可以基于定时器捕获事件来触

发ADC的转换,具体要查看STM32参考手册有关ADC注入转换的触发事件有哪些。

如果指定时器内部触发信号,请搜索一篇《STM32定时器触发ADC的时序话题》的文章了解具体实现过程及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