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x和tx线圈之间的最大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3-05-30):
rx和tx线圈之间的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在说射频方面么?

网友B:
线圈的距离?一般就是线宽的距离就可以

网友C:
这个没有明确规定的啊,随意的

网友D:
无线电源吗?

网友E:
你可以弄稍微密集一些,这样功率集中一些

网友F:
为啥要考虑最大的距离呢?有啥意义呢?

网友G:
最好就是等距,与线宽等距就行

网友H:
之前设计线圈的时候,都是0.5距离差不多

网友I:
没必要考虑最大距离,因为没有人会把线圈设计成间距很大

网友J:
你都不如问问最小距离是多少

网友K:
大概就3倍的线宽?具体真没测试过,而且距离这块真的不用过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