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M32F103C8T6(晶振电路,复位电路,调试下载串口详解)

楼主:
简介

        STM32F103C8T6是一款由意法半导体公司(ST)推出的基于Cortex-M3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硬件采用LQFP48封装,属于ST公司微控制器中的STM32系列。除了被我们熟知的STM32,ST公司还有SPC5X系列、STM8系列等,具体参数如下:

ARM公司在ARM11以后改用Cortex命名,并分成A、R和M三类,M系列有M0、M0+、M3、M4、M7。

楼主(2023-05-30):
Cortex-M3是ARM公司推出的基于ARMv7架构的MCU内核,ST公司在此内核的基础上完成了USART、DMA、GPIO等外围电路的设计。在M系列不同内核开发下的STM32,大致可分成低功耗系列、主流系列、高性能系列3个部分,其具体信息如下图所示:

楼主:
       相同系列的内核一般相同,如F1系列都采用Cortex-M3内核开发,但根据Flash大小不同可将STM32分成小容量产品(<64K)、中等容量产品(介于64K-128K)、大容量产品3个部分,各部分容量产品在使用标准库SPL开发时需要使用不同的启动文件并在预编译处做好修改,其具体信息如下图所示:

楼主:
命名规则
        单片机命名原理如下图所示:

楼主:
应用电路图
1.最小基础板

楼主:
蓝牙通讯板

楼主:
基本运行条件
1.电源部分

1.总共有5个接电源正极和4个接地引脚,分别给内部不用的模块供电。

2.VDD:就是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3.VDDA:VDD后面有个A,A=Analog,表示模拟的意思,就是芯片内部模拟器件的工作电压。

4.VSSA:表示模拟器件的公共端地。

5.VBAT:给后备区域供电,维持RTC/BKP寄存器这些数据掉电保存,一般是接纽扣电池,如果不需要可以直接接电源。

楼主:
复位电路

1.复位电路的作用就是,板子上电的瞬间给单片机复位引脚(NRST)一个短暂的低电平,让单片机程序复位,把除了备份区域寄存器以外所有寄存器状态恢复原始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让程序重头开始跑)

2.复位电路的原理是利用RC电路的充放电原理,在上电瞬间为NRST引脚产生一个短暂的低电平。

3.刚上电的时候电流会通过R19和C20到地,为C20充电,此时NRST的引脚为低电平。

4.当C20充满电以后,C20就处于”断路”的状态,此时NRST由低变高电平。

楼主:
系统时钟 1.系统时钟一般是加外部晶振电路,相当于给单片机一个心跳,这个心跳也是一个时机基准,为单片机系统时钟、定时器之类的提供时间的基准。

2.我们最终计算定时器的时间,都跟这个晶振息息相关。

楼主:
烧录口
1.烧录口的作用就是给单片机烧录程序。

2.STM32的烧录方式有几种,实际产品开发一般用SWD接口烧录,占用尺寸空间少,一般只需要5根线,也有些用4根线的,就是vdd不接,不接vdd烧录要单独给板子供电。

楼主:
Boot0和Boot1
Boot0和Boot1是用来选择STM32单片机的启动方式的。

如果上图你看不懂什么意思,不要慌,正常的。

简单来说,大家要想正常跑程序就要把Boot0和Boot1都接到地,就是正常工作模式。

如果我们要使用串口烧录,也就是ISP,就需要把BOOT0接到电源,BOOT1接到地,烧录完以后再全部接到地,相对麻烦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只用SWD烧录的原因,直接全部接地就行了。

电路图中Boot0和Boot1加一个10K电阻,然后接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