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大神指点,为什么负电源电压比正电源电压高1V?

楼主(2023-05-30):
(图片)

网友A:
正负电路不是不对称吗,有点差别也正常吧。
正电压是稳压。负电压不稳压,整流出来的电压,在负载小的时侯接近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电路不是不对称吗,有点差别也正常吧。
正电压是稳压。负电压不稳压,整流出来的电压,在负载小的时侯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23-06-30):
一个是BUCK电路带反馈稳压
一个是电容开关电路
两个不一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