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I2C的IO模拟上输入输出选择的注意事情

楼主(2023-05-30):
有时候我们会用到IO模拟I2C,
I2C有两根通信数据线,一根SCL,一根SDA。
SCL用于提供同步时钟信号,SDA在时钟的高低电平变化下实现数据传输。
SCL有主设备提供
那么就是输出,所以SCL一开始要配置位输出
而SDA呢,如果只写,那么也可以一开始配置位输出模式,如果要读,那么就要来回的切换。
结合我的建议,我建议都在初始化时候配置为输出模式
在读字节操作函数的开头将SDA配置成输入模式,当结束后再配置回输出模式。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A:
总结的很好,虽然很短,都是干货。

网友B:
不错 不错,有一定的理解

网友C:
也就是在模拟iic的时候我们要根据需要更改引脚的模式是吗

网友D:
对于从设备来说,SCL一开始要配置位输入吗?

网友E:
也就是在读函数中的首尾做一下引脚模式的 变更就行

网友F:
请教 iic可以挂很多歌设备 如何一次性的设置这些设备的地址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 iic可以挂很多歌设备 如何一次性的设置这些设备的地址呢

好像不能吧  只能一个一个的设置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批量设置的工具了

网友H:
我们通过io模拟的iic和实际硬件iic模块相比 速度上有米有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