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信协议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3-05-30):
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集成电路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它通常用于连接微控制器、传感器、存储器和其他外部设备。下面是SPI通信协议的一般介绍:

SPI通信协议涉及两种主要设备:主设备(Master)和从设备(Slave)。主设备负责发起和控制通信,而从设备响应主设备的指令并提供数据。

以下是SPI通信协议的基本特点:

硬件连接:SPI使用4根线进行通信:

SCLK(Serial Clock):主设备提供时钟信号,驱动数据传输的时序。
MOSI(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主设备发送数据给从设备。
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从设备发送数据给主设备。
SS(Slave Select):用于选择从设备与主设备进行通信。
通信方式:SPI是全双工通信协议,意味着主设备和从设备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传输格式:SPI采用帧格式进行数据传输。每个帧由一个字节组成,由主设备发起传输并在传输过程中控制时钟信号。

时钟极性和相位:SPI允许在传输过程中根据配置设置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这两个参数定义了时钟信号的起始边沿和数据采样边沿。

CPOL(Clock Polarity):定义时钟信号在空闲状态时的电平。当CPOL为0时,空闲状态时为低电平;当CPOL为1时,空闲状态时为高电平。
CPHA(Clock Phase):定义数据采样的时机。在传输过程中的哪个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进行数据采样。
从设备选择:主设备通过SS线选择与之通信的从设备。可以有多个从设备,每个从设备都有自己的SS线。

网友A:
SPI协议可以实现全双工或半双工通信,可以通过调整时钟频率和数据位数来控制传输速度和精度。

网友B:
SPI总线协议需要了解哪些知识点?

网友C:
SPI要看硬件,电平一般是3.3-5.5V

网友D:
spi用中断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E:
软件模拟的SPI和硬件SPI哪个速度比较快

网友F:
SPI串口通信协议中怎么区分主设备和从设备?

网友G:
硬件spi相比软件spi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H: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常用于连接微控制器或者数字集成电路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I:
相对于软件实现的SPI,SPI具有更快的速度、更稳定的性能以及更低的CPU占用率等优点。

网友J:
SPI怎么判断数据发完了,是哪个标志位?

网友K:
需要根据不同的微控制器和外设选择合适的接口类型、电气特性和信号波形等参数,同时需要了解相关的SPI协议规范和通信协议。

网友L:
SPI接口的时序、数据传输顺序、数据格式等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网友M:
SPI协议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例如存储器接口、传感器接口、显示设备接口等。

网友N:
SPI时,首先需要配置SPI寄存器以设置各种参数,例如时钟频率、数据位数、MSB/LSB等。然后,主设备通过SPI接口向从设备发送数据,并在必要时拉低SS信号线以选中从设备。从设备在接收到主设备的请求后,发送响应数据到MISO上,主设备在接收到响应数据后可以继续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O: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MISO(主设备数据输入)、MOSI(主设备数据输出)、SCLK(时钟)、CS(片选)。

网友P:
SPI的片选可以扩充选择16个外设,这时PCS输出=NPCS,说NPCS0~3接4-16译码器,这个译码器是需要外接4-16译码器,译码器的输入为NPCS0~3,输出用于16个外设的选择。

网友Q:
SPI接口的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网友R: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ss(cs)、sck、sdi、sdo构成,主要是在sck的控制下,两个双向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S:
在多个从器件的系统中,每个从器件需要独立的使能信号,硬件上比I2C系统要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T:
在主设备这边配置SPI接口时钟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从设备的时钟要求,因为主设备这边的时钟极性和相位都是以从设备为基准的

网友U:
spi通信和i2c通信的数据帧有什么不同?

网友V:
少了一个S字,还有QSPI接口的。

网友W:
SPI算是串行通信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