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请教N9H20串口空闲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3-05-30):
数据手册没有明确空闲中断,看资料下来,决定拿THRE传输空中断作为空闲中断,设置了THRE_IEN允许传输空中断,但上电就不断进入该中断,手册说往THR写任意数据会清空该中断标志THRE_IF,但并没有效果,而且往THR写1字节,也往外发出去了,现在怎么清除传输空中断标志呢?

网友A:
可能是由于传输空中断标志THRE_IF没有正确清除导致的

网友B:
可以通过在THR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来清除THRE_IF位,就像您已经尝试过的那样。如果写入一个字节后仍然看到中断不断触发,请尝试写入多个字节来清除该位

网友C:
检查一下代码逻辑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硬件连接都正确么

网友E:
试试在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前,先将THR寄存器清零

网友F:
退出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再次将THR寄存器清零一次

网友G:
那你就换个中断源试试呗

网友H:
话说,他家没有提供空闲中断的demo么?

网友I:
直接找FAE吧,能稳一些,直接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J:
试试再往里写一个字节呢?是不是就能清空标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