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核心板开源硬件二

楼主(2023-05-30):
去耦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
原理分析
2.2.1 结论
在电源管脚上放置一个104(0.1μF)的电容能够有效抑制电源上的噪声,也就是能够对电源噪声去耦;

“电源 – 去耦电容 – 地”三点一线的距离越近,则去耦的效果越好

相同材料的电容,即便电容容量减少为1/10,去耦的效果并不会有什么明显变化,我们对于高频去耦用同样封装的器件,容值为0.01μF、0.1μF、1μF效果相差不大

同样容值,贴片(SMD)封装的电容比穿孔的电容效果更好,原因就是穿孔电容的管脚等效的电感要大很多,影响了去耦的效果;

楼主:
去耦效果图

楼主:
放置距离问题
容值最小的电容,有最高的谐振频率,去耦半径最小,因此放在最靠近芯片的位置。

容值稍大些的可以距离稍远,最外层放置容值最大的。但是,所有对该芯片去耦的电容都尽量靠近芯片

楼主:
放置位置问题
 针对于高速的PCB设计时,电容最好是放置在芯片的同一侧,去耦的效果更好;而如果是MCU类型的去耦电容,那么放置背面和正面的区别不大。

楼主:
PCB设计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