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核心板开源硬件三

楼主(2023-05-30):
晶振电路3.1 原理图设计

楼主:
 晶振的选择:

 查看STM32系列的数据手册:

楼主:
 可知:
  1. CL = CL1 x CL2 / (CL1 + CL2) + Cstray

Cstray的值为2pf~7pf的范围

楼主:
而CL可以根据晶振的数据手册可知: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16pf的CL

 然后我们一般设置CL1 = CL2,而选择Cstray为5pf

 之后根据计算可得,CL1 = CL2 = 22pf,所以我们8MHZ晶振的匹配电容就选择为22pf

 而对于32.768KHZ的外部晶振而言,根据STM32芯片数据手册中关于外部低速晶振的描述,强烈建议使用具有负载电容CL <= 7 pF的谐振器。切勿使用负载电容为12.5 pF的谐振器。

 因此我们选择CL = 6pF,Cstray=2pf,所以选择CL1 = CL2 = 8pF

楼主:
PCB设计示例
 我们可以注意到,晶振旁边使用GND布线包围,最好也在围绕的GND线上打孔,这是为了将晶振隔离开。而且晶振所在区域的顶层以及底层最好不要走线,因为这会影响到信号线的信号。

 其次的话,晶振的两个电容尽量和晶振保持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