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核心板开源硬件六

楼主(2023-05-30):
复位电路设计6.1 原理图设计

楼主:
原理讲解
 由芯片的数据手册可知:

当NRST引脚被拉低时,会产生复位信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我们的单片机进行复位操作。

楼主:
 在电路图中:

当单片机重新上电的时候,此时电容C14充电导通,RESET的电压为低电平,进行系统复位,,一段时间后,电容C9充电完成断开,RESET的电压为高电平,单片机保持稳定,不会复位

当按键按下时,按键会保持20~50ms的导通,nRST与地端导通,此时电压为低电平,进行系统复位。

楼主:
PCB设计参考示例
 这里我们滤波电容尽量靠近我们的元器件,能够很好地消除按键按下的时候的电压抖动,保证芯片复位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