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核心板开源硬件七

楼主(2023-05-30):
BOOT电路设计7.1 原理图设计

楼主:
原理分析
 STM32的BOOT0和BOOT1控制的是芯片的启动方式,其支持内部FLASH启动、系统存储器启动、内部SRAM启动。
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
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
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它是使用USART1作为通信口

楼主:
一般使用JTAG或者SWD调试下载程序,会下载到闪存里,所以可以直接将BOOT0引脚和BOOT1引脚置为低电平。

 接10K的原因是因为BOOT0和BOOT1在没有接任何外设的情况下处于高阻态的状态,通过10K的上下拉电阻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限流作用,同时可以保护内部的IC芯片

楼主:
PCB设计参考示例
 这里我们将BOOT0和BOOT1的下拉电阻放置到PCB的背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干扰我们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