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STM32F3标准外设库中的一个语法错误

楼主(2023-05-30):
错误代码段如下
FlagStatus HRTIM_GetFlagStatus(HRTIM_TypeDef * HRTIMx, uint32_t TimerIdx, uint32_t HRTIM_FLAG)
{
  assert_param(IS_HRTIM_TIMERINDEX(TimerIdx));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switch(TimerIdx)
  {
    case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
      if ((HRTIMx->HRTIM_MASTER.MISR & HRTIM_FLAG) != 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
    break;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E:
    {
      if ((HRTIMx->HRTIM_TIMERx[TimerIdx].TIMxISR & HRTIM_FLAG) != 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bitstatus;
}

楼主:
编译报错如下
  1. ..\Libraries\STM32F30x_StdPeriph_Driver\src\stm32f30x_hrtim.c(1139):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楼主:
修改方法:需要将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这一段代码移动至 assert_param(IS_HRTIM_TIMERINDEX(TimerIdx));之前。

即变量的定义要在语句之前。

楼主: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FlagStatus HRTIM_GetFlagStatus(HRTIM_TypeDef * HRTIMx, uint32_t TimerIdx, uint32_t HRTIM_FLAG)
{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assert_param(IS_HRTIM_TIMERINDEX(TimerIdx));

  switch(TimerIdx)
  {
    case HRTIM_TIMERINDEX_MASTER:
    {
      if ((HRTIMx->HRTIM_MASTER.MISR & HRTIM_FLAG) != 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
    break;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
    case HRTIM_TIMERINDEX_TIMER_E:
    {
      if ((HRTIMx->HRTIM_TIMERx[TimerIdx].TIMxISR & HRTIM_FLAG) != 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bit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