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使用硬件IIC无输出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3-05-30):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硬件bug,经过以下操作忽然可以使用了,但没有复现bug。
方法如下:
1、HAL_I2C_MspInit函数中的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提前到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前面。
2、提高系统时钟频率。后来尝试降回内部时钟的8MHz,bug没有复现

网友A:
STM32的IIC通讯有个bug

网友B:
stm32硬件i2c缺陷解决方法

网友C:
需要检查是否有其他设备正在使用I2C总线,并将其释放。

网友D:
检查I2C从设备地址是否正确,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设备正在使用I2C总线

网友F:
是时钟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G:
硬件iic好像有点问题吧

网友H:
在使用硬件I2C通信时,需要了解相关的寄存器和操作方法,并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相应的设置和调试。

网友I:
想用IIC的话,就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J:
因为ack信号时间很短暂,一旦错过了这个短暂的ACK信号,STM32就挂了。

网友K:
是不是有其他设备没释放啊

网友:
如果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此时需要检查I2C引脚的配置是否正确,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L:
在使用硬件I2C通信时,需要正确设置I2C时钟频率。

网友M:
看看时序图,按照时序图写程序

网友N:
stm的i2c设计很难用

网友O:
在使用硬件I2C通信时,如果I2C总线被其他设备占用,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P:
别用硬件的了呗,用内部8MHz晶振多不好啊。

网友Q:
【1、HAL_I2C_MspInit函数中的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提前到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前面。】这个只是初始化的时候用的吧。

网友R:
我觉得IIC还是别用硬件的了,随时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S:
这个iic也可能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T:
在使用硬件I2C通信时,需要正确配置I2C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上拉电阻等参数。

网友U:
考虑不周就会出现所谓的bug或掉进轮询寄存器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