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使用keil时报错error: #268

楼主(2023-05-30):
STM32使用keil时报错如下:

...\..\User\adc\bsp_adc.c(27):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网上查到原因以及解决方法如下:

原因:在ANSI的C标准中,C89标准----变量的一定是在< { >、的后面,而不能在语句的后面,而C99标准中,变量可以任意地方定义,不强制。

解决方法:点开魔法棒,在C/C++里勾选C99模式即可。

网友A:
默认编译标准是C89

网友B:
基本每次编译都会把这个功能给勾选上。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初学者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D:
好像用V6编译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芯片型号不匹配吧

网友F:
根据具体的错误提示和代码进行排查

网友G:
缺少必要的库文件或头文件等。

网友H:
改一下c99标准就行了

网友I:
改成新的c标准就行了

网友A:
声明不能在执行语句后

网友J:
没有正确配置keil工程

网友K:
没有对变量进行先声明后调用

网友L:
变量的声明写在了使用语句的后面

网友E:
换成新的c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M:
将keil的标准改为C99,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N:
这是c语言标准的问题,采用新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I:
标准问题,设置里改一下就行

网友O:
提供更完整的错误信息以便我能够更好地帮助 解决问题。

网友M:
一般只要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即可。

网友P:
代码中出现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