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烧录

楼主:
结构:
通过RX、TX脚连接到MCU芯片串口引脚,USB串口转换器(USB TTL的电路)一边连接RX、TX引脚,一边连接电脑。
2.中间的USB串口转换器也可以是232的转换电路
3.USB转换芯片常用的CH340,PL2303
4.电脑需要装串口驱动,串口调试软件(sscom,MCUISP,flymcu)

注意STM32的ISP下载,只能使用串口1,也就是对应串口发送接收引脚PA9,PA10,不能使用其他串口(如串口2:PA2,PA3)用来ISP下载。

楼主(2023-05-30):
操作:
1. USB-TTL模式
1.一般来说是使用CH340驱动,烧录STM8,C51等芯片。
2.烧录STM32 以flyMCU为例,进行hex文件的烧录
①可以将flymuc.exe程序放在D盘的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右键发送快捷方式至桌面,因为它在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配置文件。
②选择“端口Port”(FlyMcu会自动搜索CH340串口对应的端口),设置“波特率bps”
③勾选编程前重装文件
④勾选“编程后执行”,可以在下载完程序之后自动运行代码,无需再按复位键来运行代码,便于代码调试。
⑤在左下方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FlyMCU会通过DTR和RTS信号来控制板载的一键下载功能电路,实现一键下载功能。这个是必要的选项(在BOOT0接GND的条件下)。

3.点击开始编程,代码将会一键下载到stm32上。
4.完成下载
这里是 FlyMcu 对一键下载电路的控制过程,其实就是控制DTR和RTS电平的变化,控制BOOT0和RESET,从而实现自动下载。

楼主:
2. STLink

1.上面的方法一般烧录STM32比较少,因为STM32的Boot1和Boot0不一定能让你随便置0置1。
2.STLink的方法比较简单,但是一个坑也坑了我很多天。
3.下载STlink的驱动,驱动安装成功这边会有显示。

4.要有STlink的串口设备
5.STlink的软件,这里用的是ST-LINK_Utility

如果打开软件点击连接,出现这个框,说明没有连接上,一般需要检查驱动是否装成功,接线是否正确,板子是否供电。
板子一般USB3.3v的电是可以供上的,接线除了检查电源接地,最重要的读和写的线序可能需要反过来插,这个问题找了几天才解决。

连接成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