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无线超低功耗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3-05-30):
M0+低功耗MCU结合LORA射频方案,做一个低功耗无线温度采集传感器。

1.方案的规划:工业低功耗无线温度采集传感器
2.产品型号:芯源CW32CW32L052C8
3.选型的原因:芯源CW32 MCU的超低功耗,内核电源从1.65V 到 5.5V宽电压,适合电池供电项目。
4.设计框图:

网友A: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武汉芯源的单片机 ,集烧录+仿真+示波器+逻辑为一体,工具强大,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B:
CW32L052 是基于 eFlash 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集成了主频高达 48MHz 的 ARM® Cortex®-M0+ 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最大64K字节FLASH、最大8K字节RAM),支持最多55路I/O接口。

网友B(2023-10-20):
楼主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嘛

网友C:
请问楼主低功耗是具体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D:
1.方案的规划:工业低功耗无线温度采集传感器
2.产品型号:芯源CW32CW32L052C8

网友E:
在低能耗情况下的正常运行,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F:
无线现在很香

网友G:
这个项目主要在于CW32的低功耗怎么做,怎么通过LoRa的Dutycyde或者CAD实现空中唤醒,不丢包,实际上开发难度存在一定的高度。

网友C:
CW32CW32L052C8这个的外设接口可以设计的

网友H:
农业大棚里实用,温度湿度还无线

网友I:
电源的问题怎么解决,没有内置的了

网友J:
高压开关柜无线测温系统好像就有这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