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中断不能进入

楼主(2023-05-30):
STM32配置的串口中断不能进入,DEBUG时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也不能打断点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有问题,导致编译器没编译,或者编译器优化的问题,把中断服务函数优化了

网友B(2023-10-10):
检查引脚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为什么会没法打断点啊

网友D:
引脚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E(2023-11-20):
中断不能进入就是中断配置的时候出问题了吧

网友F:
你用官方的demo呗,在上面进行修改不就好了么

网友G:
建议楼主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下,这样出来的工程就是基本可用的了

网友H:
那你串口中断也用不了了啊,是不是

网友I:
看看你串口的初始化都对不对啊

网友J:
配置的什么中断?中断配置是否正确?是否使能中断?

网友K:
直接对比一下其他的串口中断操作,看看自己缺哪儿了,补上呗

网友L:
你是仿真的时候那里连断点都打不了,那差不多就是函数执行不了了,看看程序吧

网友M:
你用例程搞一下多好,这自己写的总是容易出现疏漏的

网友N:
你串口初始化和中断这部分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O:
一般来说,就是你串口中断配置有误,才会这样

网友P:
也不说清楚是什么串口中断,串口很简单的应用,好好检查一下程序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Q:
有可能跟相关程序设计有关

网友R:
串口中断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个设计,一般是程序问题较多

网友S:
是不是优化开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