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数据存储学习

楼主(2023-05-30):
STM32数据存储学习
做项目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要先定义两个很大的数组然后对该两组数据进行处理,但发现尤其是对于占据4个字节的float类型,一个几千大小的数组就让STM32的存储不足了,因此下面,一起探讨一下怎么办吧!(本人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T6战舰版)
1. STM32存储空间简介
首先说明一下我用的这块芯片的空间大小,RAM64K,FLASH大小为512K。其实这样一看对于一个读写而言,64K的大小貌似很充足,毕竟一个float量才占用4字节,这对于64000这个数字的确不算什么,但我要定义的是几千个大小的数组呀,而且是为了跑算法用的,而且算法中也要开差不多的数组,当然开上几个数组估计一兆都不够咱霍霍的,这个问题会在2.3中进行解答,现在先展开一下关于大数组安置的办法介绍。
这个图片可以在Keil里面的编译设置中的Target看到,左边第一个框代表着存储的起始位置,后边的Size代表着可以利用的大小,80000(16进制)对应的正好是我这块芯片的512K,右边的话也是相同的配置,可以看到大小的确差了八倍。有时候系统提示运行空间不足,如果更改这边的Size数据则会让程序正常编译,但这种情况却是改了编译环境但没能改变芯片实际的存储能力。既然64K不足,那么就把眼光放在FLASH上面:
FLASH主要包括主存储器、信息块和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等三部分,主存储器用来放代码和const常量,所以在编程的时候,很多数据是一开始定好了且不会动的,可以用const进行声明。信息块主要是程序气动和写保护等操作,我这用不到便不多介绍。对于寄存器那肯定就是控制作用咯。
对于片外RAM的存储介绍统一放在2.3部分介绍。
2. 大数组定义的方案
下面介绍个人认为可行的两种方案,同时对数组的定义进行改善实现动态分配内存。其他的方法节省空间上我能想到的就是完善程序,增加常量并且增加指针等了。
2.1 FLASH存储并读取
对于FLASH的写入,STM32有集成的库函数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可以大体知道一下过程:
解锁->校验并擦除扇区->写入扇区->地址和指针偏移->写入完毕并上锁。
对于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也不是很复杂,主要是对扇区的数据读出并清理略显复杂,因为我们更偏重于应用,所以只需要知道以下的函数即可:
2.2 动态数组的建立
话不多说,直接上代码:

楼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