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和Zigbee的电力表数据采集

楼主(2023-05-30):
项目描述
要求:
1、监测设备一天的用电量。
2、统计开机、关机时间,计算使用率。
3、有可能的话实现手机端实时监控

预计方案:
STM32单片机通过RS-485串口驱动电力表模块采集数据,然后再通过TTL串口将数据发送给ZigBee终端。ZigBee终端在接收到数据后通过无线传输将数据发送给协调器,ZigBee协调器通过RS232串口通讯将数据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实时显示数据。另外,还可以开发一款手机APP,上位机将数据保存,发送到手机端,通过手机端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其中,电力表模块、STM32模块、ZigBee终端模块这三部分组成一个数据采集模块,放置在机器人上,用于采集数据。ZigBee协调器模块和上位机构成显示模块,用于显示耗电量、使用效率等数据。
项目系统结构图如下: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hineSmile29」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hineSmile29/article/details/109547399

楼主:
项目实施计划
通信
单片机与电力表之间通过串口1通讯,上位机与单片机之间通过串口2通讯 。
串口1、2的初始化程序、中端配置程序如下:

//串口1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创建GPIO的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创建USART的初始化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串口1中断配置
void usart1_NVIC_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创建NVIC的初始化结构体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
//串口2中断配置
void usart2_NVIC_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

}

楼主:
上位机与单片机之间
上位机与单片机之间通过串口2通讯 。当上位机向单片机发送命令时,单片机接收到命令执行相应操作。比如上位机发送“ I”,单片机就会向电力表发送相应的查电流的代码。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此处千万要注意,千万要注意中断服务程序的名字不能写错,否则就不能进中断。(当时这个Bug找了好久…想哭 悲伤 哭泣 委屈)

//串口2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SET)//检测中断接收标志位是否置1
                uc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楼主:
电力表与单片机之间
单片机——>电力表
MODBUS_RTU通讯协议补充
电力表提供了RS485通讯接口,采用MODBUS——RTU通讯规约。

楼主:
例如:主机发送数据帧:读三相电流值

存电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是“00H,45H”(查说明书MODBUS——RTU地址信息表得,即69),存放三相电流的寄存器一共有六个,所以寄存器数是“00H,06H”。
校验码是通过专用计算器算的。

楼主:
所以定义读取电压、电流、功率的数组如下:
  1.         u8 current[8]={0x01,0x03,0x00,0x45,0x00,0x06,0xD4,0x1D};
  2.         u8 voltage[8]={0x01,0x03,0x00,0x39,0x00,0x06,0x15,0xC5};
  3.         u8 power[8]={0x01,0x03,0x00,0x4B,0x00,0x06,0xB5,0xDE};

楼主:
串口发送指令补充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u8 date)
{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RESET);
}

//发送两个字节
void sendTwoByte(USART_TypeDef* USARTx,u16 date)
{
        u8 temp_h,temp_l;
        temp_h =(date&0xff00)>>8;
        temp_l=(date&0xff);
        sendByte(USARTx,temp_h);
        sendByte(USARTx,temp_l);

}

//发送四个字节
void sendFourByte(USART_TypeDef* USARTx,u32 date)
{
        u8 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1 =(date&0xff000000)>>24;
        temp2=(date&0xff0000)>>16;
        temp3=(date&0xff00)>>8;
        temp4=(date&0xff);
        sendByte(USARTx,temp1);
        sendByte(USARTx,temp2);
        sendByte(USARTx,temp3);
        sendByte(USARTx,temp4);

}
//发送8位数组
void sendArry(USART_TypeDef* USARTx,u8 *arry,u8 num)
{
        u8 i;
        for(i=0;i<num;i++)
        {
                sendByte(USARTx,arry[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_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char*str)
{
        u8 i=0;
        do
        {
                sendByte(USARTx,str[i]);
                i++;
        }
        while(*(str+i)!='\n');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楼主:
单片机接收到命令后,通过串口1向电力表发送相应指令,电力表通过串口1返回数据
例如:
其中数据段一共有12个字节,没4个字节表示一相的电流值。

楼主:
串口1接收到数据后进入串口1的中断服务子程序,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在接收缓存寄存器里面,具体程序如下: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USART_RX_BUF[17];接收缓冲,最大17个字节 。 USART_RX_STA;接收状态标记,记录接收到第几个字节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 = Res;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17)//返回的数据一共有17个字节
                        {
                                USART_RX_STA=0;
                                flag =1;//flag是接收完成标志位

                        }

                }
}

楼主:
单片机再把返回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if(flag)//串口1接收中断完成
                {

                        for(t=3;t<15;t++)//数组里的第四个字节开始是电流值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RX_BUF[t]);//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flag=0;
                }

楼主:
只接A相负载的实验结果如图

楼主:
可见A相的电流值为“32 30 20 C5”,这是一个4个字节表示的浮点型数据,标准的IEEE-754标准,后续还要对数据进行处理,直接用ASCLL码表示浮点型。

楼主:
数据处理
上次已经通过串口读到电表采集的电流值了,但是它是用4个字节的16进制数表示的,不方便读取,所以要根据IEEE-754标准将4个字节的16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浮点数。

IEEE-754标准16进制(32位)转化成10进制float
关于IEEE-754标准的只是大家可以参见这篇文章:IEEE754 浮点数的表示方法
1、首先返回来的一相数据是“32 30 20 C5”,它占4个字节存储在4个内存单元中,目前还不是一个32位的数,所以要先把它转换成一下存在一个内存单元里 ,故需要定义一个变量temp,具体程序如下:
                        u32 temp1=0,temp2=0,temp3=0;//用于存放每相转化后的32位16进制数
                        temp1=temp1|(USART_RX_BUF[3]<<24);//USART_RX_BUF[3]变为temp1的高8位(25~32位)
                        temp1=temp1|(USART_RX_BUF[4]<<16);
                        temp1=temp1|(USART_RX_BUF[5]<<8);
                        temp1=temp1|(USART_RX_BUF[6]);

楼主:
USART_RX_BUF[]是一个含有17个元素的全局变量数组,用来存放电表返回的数据。从第4个元素开始是数据值,故需要从USART_RX_BUF[3]开始取值。

extern u8  USART_RX_BUF[17];

楼主:
!!!注意全局变量不能重复定义,只定义在一个.h文件中就可以了。

楼主:
2、现在16进制的32位数已经保存在了temp1这个内存单元中,下面要把temp1内存单元的数按照IEEE-754标准转化成10进制浮点型。
16进制(32位)转化成10进制float程序如下:
//============================================================
//函数名称 :Float32
//函数功能 :将32位的float转换为10进制数,IEEE 754标准
//输入变量 :NumFloat32:待转换32位浮点数
//返 回 值 :计算结果 无符号整形 u32 ,返回-1为负数或者超限;
//============================================================
float Float32(u32 NumFloat32)
{

        signed char  sbit, ebits;// sbit符号位,ebits指数位
        signed int mbits,temp,i;//mbits位数位
        float Float32_sum;
        float Float32_result =0;
        temp = 0x00400000;
        Float32_sum = 1.0;
        i = 1;

        sbit = NumFloat32 >> 31;
        ebits = (NumFloat32 >> 23) & 0xff;

        if (sbit)    //若需要负数部分,sbit为1时,result*-1,去掉判断;
        {
                return -1;
        }
        ebits -= 127;    //得到阶码<0,即结果小于1,返回0;
        if (ebits < 0)//负数
        {
                return 0;
        }
        while (temp != 0)
        {
                mbits = NumFloat32 & temp;
                if (mbits!=0)
                        Float32_sum += pow(2, -i);//pow是指数运算函数,2是底数,-i是指数
                temp = temp >> 1;
                i++;
        }

        Float32_result =Float32_sum* pow(2, ebits);

        return Float32_result;

}

楼主:
3、后来师兄说利用共用体就可以实现16进制(32位)转化成10进制float的功能,不用调用复杂的Float32函数。
共用体可以使不同的数据类型来共享相同的地址空间。首先定义一个共用体,既可以存放浮点型又可以存放整型。程序如下:

union data
{
        float dataInFloat;//存放浮点型数
        u32 dataInUnsingedInt;//存放整数
};

楼主:
定义共用体变量:

union data currentData;//定义一个共用体变量。

将32位的16进制数(整型)存放在共用体中,然后调用的时候以浮点型取出。这样它就可以实现16进制(32位)转化成10进制float的功能。

                        currentData.dataInUnsingedInt = temp1;
                        Turn_Float_to_str(currentData.dataInFloat);

楼主:
float浮点型数据转化成char字符型数据输出
通常我们发送数据的模式有两种,一种16进制,一种是ASCII码。16进制的经常会用来和仪器PLC等设备通讯。ACSII码是一种文本模式。当我们不点选16进制时,按文本模式发送。这时我们输入的文本区的内容是一个个字符。比如输入50 ,这时50为‘5’和‘0’两个字符。发送的时候会将字符‘5’的ASCII码和字符‘0’的ASCII码发送出去,即是0x35,0x30 。当我们按16进制发送50 时,这时50为一个数即0x50。

楼主:
//============================================================
//函数名称 :Turn_Float_to_str
//函数功能 :将浮点型数据转换成字符串数组输出给串口调试助手
//输入变量 :要转化的数据date 。
//返 回 值 :字符串的数组str[]
//============================================================
void Turn_Float_to_str(float date)
{
        u8 len1,len2,i;//len1是整数部分的位数,len2是小数部分的位数
        //【!】字符串类型的数据定义的时候需要初始化,发送完成之后需要复位,因为
        u8 str1[5],str2[5],str[10];//str1[],str2[5]分别存放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的每一位数字(肯定是从个位开始倒序存的)str[10]把他们正过来再添加小数点
        u16 zhengshu,xiaoshu;
        u16 a1;//a1做中间变量,防止提取整数部分时zhengshu的值改变 影响下面xiaoshu计算,

        //test by zzz 20201101【!】
        //经测试,若使用强制数据类型转换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数据异常,但是问题并没能复现,所以将代码改了回来,如果后续测试出现问题可以考虑修改此处,下面小数部分同
        zhengshu=(u16)date;//把浮点数的整数部分提取出来

        a1=zhengshu;
        len1=number_figure(zhengshu);//调用函数number_figure()计算整数部分的长度

        //把整数部分每位提取出来
        //如果整数部分是零
        if(len1==0)
        {
                str[0]=0x30;
                len1=1;
        }
        else
        {
                for(i=0;i<len1;i++)
        {
                str1[i]=(u8)(a1%10);
                a1 /=10;
                str[len1-1-i]=str1[i]+0x30;//十进制数与其对应的字符他们的ASCLL码相差0x30
        }

        }

        xiaoshu=(u16)((date-zhengshu)*100);//保留两位小数
        len2=number_figure(xiaoshu);
        for(i=0;i<len2;i++)
        {
                str2[i]=(u8)(xiaoshu%10);
                xiaoshu /=10;
                str[len1+len2-i]=str2[i]+0x30;
        }
        str[len1]=0x2E;

        sendArry(USART2,str,(len1+len2+1));
        a1 = 0;

}

如果要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浮点型数据,就要把浮点型数据每一位对应的ASCLL码发送给串口。
具体程序如下:

楼主:
这样就可以将浮点型数转化成字符串通过串口输出。
附上成果图:
至此,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下面就该写上位机程序了。先暂时拜拜了,我去学上位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