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的I2C问题

楼主(2023-05-30):
用STM32C031C6的板子调试温湿度传感器,用I2C和dhtc12通讯
如果正常运行,会一直卡在HAL_I2C_Master_Transmit这个方法,无法继续运行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函数里加上断点调试,通讯就正常了
有没有大佬说说是怎么回事,如何能正常使用STM32的I2C

网友A:
模拟I2C读写

网友B:
别用ST的硬件IIC。

难道ST现在还没改,十年前用ST内部IIC出问题就改为模拟

网友C:
【如果正常运行,会一直卡在HAL_I2C_Master_Transmit这个方法】你怎么知道卡在这?

网友D:
ST的硬件IIC确实问题比较多,估计卡死在某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正常运行,会一直卡在HAL_I2C_Master_Transmit这个方法】你怎么知道卡在这? ...

程序定时刷新温湿度数据,无论结果对错后面总会有个输出,所以那行不应该是空白的,把这个方法注释掉就不会卡了,虽然数据是错的

网友E:
硬件iic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F:
i2c有超时机制吗

网友G:
STM32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H:
可能是硬件iic有问题

网友I:
硬件iic还是不太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定时刷新温湿度数据,无论结果对错后面总会有个输出,所以那行不应该是空白的,把这个方法注释掉就不 ...

换成模拟IIC吧,至少不会卡死

网友J:
stm32的I2C为什么会有bug

网友K:
使用模拟I2C

网友L:
是不是时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