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请教:100KHz模拟信号的功率放大应选择什么芯片 - 重赏

楼主(2023-05-30):
请教各位大佬:
    现欲对100KHz输入模拟信号进行功率放大,输出功率欲达到12W-24W, 不知应选择什么功放芯片。

谢谢大佬们!

楼主:

欲征求三个计划重赏的回答

网友A:
负载是什么?
失真度允许多大?
是否固定输出功率?
效率要求多高?是点频信号还是DC~100KHZ 信号?

网友B:
OPA521

OPA548

OPA2544

OPA544

OPA2541

OPA541

LM675

楼主:

这是一个电力载波通信应用。这个功放电路的输出将串接一个10uF的电容和一个变压器耦合到220V交流线路上去。功放电路的输入是一个调制信号:5-10KHz信号调制到90KHz占空比50%的PWM载波上面,所以功放芯片的GBW需要大一些,从到目前为止的测试结果来看,GBW 1MHz是肯定不行的(@lfc315),GBW 6MHz没有问题,其它频率尚待测试。进入功放是矩形波,高频成分必定丢失,畸变在所难免,所以失真度要求低,只要 5-10KHz 范围和 90KHz 载波频率能够很好保持即可,以利于接收端解调。能固定输出 12V/1-2A 或 15V/1-1.5A 的功率最好,不追求效率。

感谢大佬们的回答!!
再一次郑重承诺:只要有帮助,必定打赏。

谢谢打赏。。。

网友C:
你这个应用,实质上使用的载波频率是90K,重要的是对90KHz的方波做低通滤波,滤出基频。否则会对线路造成极大的电磁干扰。基波的高次谐波(3f,5f,7f...)对通信的性能也没有任何的益处。另外在90KHz的频段,电力线的等效负载阻抗可能会低到0.1欧,只能采用恒流驱动。

网友B:
有个OPA564,GBW应该足够。

网友B:
运放+功放的方式,功放放大倍数取小些,比如3-5倍,不知道1MHz的GBW能不能使用。
运放+三极管射随器的方式,是不是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电力载波通信应用。这个功放电路的输出将串接一个10uF的电容和一个变压器耦合到220V交流线路上去。 ...

看样子用个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即可。

网友A:
DRV8870,DRV8251/A

网友D:
TDA7850。4X50W,BTL功放,保护完善,工作稳定。实际用来放大过100KHz正弦波,波形失真很小。加上散热片输出功率充沛。

网友E:
楼主实际是需要输出大功率的PWM信号,不是通常的音频功放,所以无需使用宽带运放,直接用一片  MOSFET 驱动器 + 一对 MOSFET 半桥即可,纯数字电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可在10uF电容和变压器初级周围加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减少对电网的污染。类似于下面的电路(只是原理性的,还缺少一些细节,不能直接用),图中虚线框内的就是 MOSFET 驱动芯片,种类非常多,国产进口都有,选择范围很广。

网友B:
是模拟信号,但是是矩形波,实质是开关脉冲,用模拟功放感觉不太合适,即使用模拟功放,是不是接成比较器方式会更好。

楼主:

特别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这是我特意在悬赏区发的帖子,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在这里打赏,请各位告知。为了了感谢 xch 和 zlf1208 的回复,二位正好在我的上一个帖子里面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0542&page=1#pid13429596),所以,就在那个帖子里面通过打赏表示了感谢。

网友F:
楼主可以了解下 POWERBUS

楼主:
非常感谢 @xch@zlf1208 !
我们的设计正如 @zlf1208 说给的设计图一样,这里借用一下来表达我们的设计:

对于上图所示的这个设计,我们并没有来得及做实验。我们所做的实验是使用一个具备很多功能(其中包含一个电源15V输出1A的功放)的国外芯片,而这款芯片现在处于长期无货的状态,我们意欲用其它方法来替代这个功放。在我们的实验中,功放输出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后就运用上图中红色部分电路耦合到电力线上去了,实验非常成功。

我们现目前的目的是想用一个成熟的功放芯片来替代上图中除 PWM Controller、手画的电容和变压器之外的电路,而 @xch 给出了一个选择:DRV8870,一个电机驱动芯片,其功能方框图如下图所示:

但对于这款芯片,我们有下面2个问题,希望两位大佬和其他大佬们能帮助一下:

1. DRV8870有两路输出:OUT1和OUT2。我们是仅仅需要其中一路输出即可,还是两路输出都需要?
2. 如何与上图中右边的电路连接?如果右边的电路需要修改的话,那么应该怎么修改?

另:我已经在模拟技术论坛中找到了本帖,以后的打赏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xch :还请为问题 1 给个建议,谢谢!
xch
芯片用来驱动电机这种感性负载的,变压器类似。本身不需要额外保护电路就已经很可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xch 和 @zlf1208 !
我们的设计正如 @zlf1208 说给的设计图一样,这里借用一下来表达我们的设计: ...

此芯片可以用半桥,或者全桥。
半桥驱动时电源电压高,而全桥使用可以相对半桥降低电源电压一半使用。
原来你用的低通,或者带通可以继续使用。
为防止变压器初级驱动不对称造成磁性饱和,应当使用时给变压器串联一个高频电容(电流大,用多个高频电容并联)

网友B:
有点好奇,这么大功率的信号,输入到民用的AC220V电网上面去?还是输入到高压电网上面?
如果是民用的AC220V电网,会不会对电器造成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xch@zlf1208 !
我们的设计正如 @zlf1208 说给的设计图一样,这里借用一下来表达我们的设计: ...

你可以上TI的网站,搜索 PWM controllers,有很多芯片,看看能否找到你适合的,然后再看看是否有国产替代的。

DRV8870从框图看,基本就是将二个我推荐的电路集成到了一个芯片上,我觉得这个芯片不是很合适,现在MOSFET栅极驱动芯片国产的有很多,便宜的几毛钱一个,贵的也就几块钱,通常是SOIC 8pin封装,MOSFET国产的更多,各种功率的都有,价格也很便宜。

你可以到立创商城的网站,搜索 栅极驱动,然后再在品牌下找到 EG(屹晶微),这是国产品牌,制造一系列栅极驱动芯片,附件是我随便找的一个型号,你可以找找适合自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好奇,这么大功率的信号,输入到民用的AC220V电网上面去?还是输入到高压电网上面?
如果是民用的AC220 ...

我弟弟实测,可能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误跳闸。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上TI的网站,搜索 PWM controllers,有很多芯片,看看能否找到你适合的,然后再看看是否有国产替代 ...

一分钱一分货。连个保护都没有,实际上不省钱。

研发初期,基本不考虑国产芯片,以保证进度。研发完成后再国产化。

网友G:
本人经常利用类似EG2104半桥芯片设计,这个方案的最大优点是  1:抗干扰能力强,逻辑控制了误操作上下管短路;2;死区时间能够进一步控制短路;但是这个电路输出电流不好准确限流吧;
       增加一个电阻+电容再到变压器;这个方式是目前最流行的;
       早期有个串联恒流的芯片,忘记了,各位大侠有没有认识的来讨论下;
       DRV8870电机驱动芯片是有保护功能的,这个看起来很好,但是需要采样电阻接地,与楼主耦合变压器的电路不匹配,影响信号的接收;肯定不行

CrossChip(成都芯进) 的 CC6900 是霍尔型电流检测芯片,也不错
现在有专门的高侧电流检测芯片,很便宜,如 ZXCT1107SA,可上立创检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弟弟实测,可能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误跳闸。

发射器附近的电子产品,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解会不会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好奇,这么大功率的信号,输入到民用的AC220V电网上面去?还是输入到高压电网上面?
如果是民用的AC220 ...

不担心,是专用箱变供电的电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xch@zlf1208 !
我们的设计正如 @zlf1208 说给的设计图一样,这里借用一下来表达我们的设计: ...

今天抽空看了一下DRV8870的datasheet,如果楼主想用这个芯片,那么需要将IN1和IN2中的一端口固定接高电平,比如将IN1接高电平,IN2用PWM信号来驱动,则可以在OUT1获得所要的输出(请注意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是反向的),OUT2长期处于低电平(悬空不用),请看下面的截图。

有一点提醒注意:当IN2从高电平转变为低电平时,表格中说有一个慢衰减,不知道会否有影响。

另外,不知道楼主的电路中是否有单片机,如果有,建议PWM信号用单片机来产生,因为模拟电路产生的PWM信号,频率稳定性较差,不同电路板间的离散性也较大,不利于接收端的信号解调,如果接收端有PLL电路,那么用模拟电路生成PWM信号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举手之劳,获楼主打赏,感谢楼主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