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WM341 系列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05-30):
注意:
1.1、SWM341 使用的是 ARM China 公司的 STAR 内核,它是 ARM China 公司的 Cortex-M33 实现,其技术规格与
   Cortex-M33 几乎完全一致,因此在 Keil 和 Segger Jlink 中选择器件型号时可直接选择 Cortex-M33。
   由于 Cortex-M33 是新出的内核,因此对编译和下载软件有版本要求,如下:
           1、 MDK532 及以上
           2、 Segger JLink 6.88 及以上
   MDK532 中删除了早期 MDK 中默认的编译器“ Compiler Version 5”,只保留了“ Compiler Version 6”, 这
   两个编译器差异较大,之前正常工作的代码使用新版编译器编译后可能无法工作,需要特别注意。已经发现
   的重要区别如下:
           在优化等级 1 下,“ for(i=0; i<5000000; i++) i = i;”会被编译器完全优化掉,需使用
           “ for(i=0; i<5000000; i++) __NOP();”替代
1.2、 Keil 仿真过程中 jflash 弹出问题,目前看这个只有 5.38 版本有,建议客户 keil 版本控制在 5.33~5.37。

网友A:
现在内核都有M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内核都有M33了

是的呢!

网友B:
在选择开发环境时需要注意版本兼容性和驱动支持等方面。

网友C:
SWM341支持多级中断和向量表重定位,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中断优先级、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和调试等方面。

网友D:
在使用SWM341系列微控制器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系统设计和资源分配,并对系统各部分进行细致的调试和优化,以确保系统稳定可靠。

网友E:
由于外设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或共用问题,需要仔细查阅文档并进行配置。

网友F:
SWM341内置多种芯片保护功能,如FLASH和RAM区域写保护、独立看门狗等。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配置和使用,以提高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E:
SWM341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嵌入式微控制器,具有低功耗、高性能、丰富的外设资源等优点,适用于工控、通信、消费电子等领域。

网友G:
SWM341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和环境,如Keil、IAR等。

网友H:
SWM341内置多种时钟源和分频器,可以灵活地配置系统时钟。但是,在配置时需要注意时钟精度和稳定性,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