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 TMR2从模式复位模式

楼主(2023-05-30):
使用APM32F003开发发现,这颗20脚的小芯片输入外设较少但外设功能都很齐全。
定时器方面除了基本的SysTick、窗口看门狗、独立看门狗外。
还有两个16位高级定时器,可以实现PWM互补输出、捕获比较、外部触发输入等,一个16位的通用定时器、一个8位的基本定时器。
定时器的功能不必其他M0的mcu少,还可实现定时器之间的主从级联。实现比较复杂的功能。
尝试简单验证了下APM32F003F6P6的定时器主从模式,级联复位。
实现是配置TMR1配置主模式,用更新事件来触发。

根据用户手册中描述的寄存器配置对应的代码。
void TMR1Init(void)
{
    TMR1_TimeBaseConfig_T timeBaseConfig;

    /** Up-counter */
    timeBaseConfig.cntMode = TMR1_CNT_MODE_UP;
    /** Set counter = 4800 */
    timeBaseConfig.count = 4799;
    /** Set divider = 0 */
    timeBaseConfig.divider = 0;
    /** Repetition counter = 0x0 */
    timeBaseConfig.repetitionCount = 0;
    TMR1_ConfigTimerBase(TMR1, &timeBaseConfig);

    TMR1_EnableMasterMode(TMR1);
    TMR1_ConfigMasterMode(TMR1,TMR1_MASTER_MODE_UPDATE);

    /**  Enable TMR1  */
    TMR1_Enable(TMR1);
                   TMR1_EnableInterrupt(TMR1, TMR1_INT_UPDATE);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1_UT_IRQn, 0x0f);
}
同样的TMR2按照用户手册的寄存器描述,配置内部触发连接到TMR1

对应代码如下:
void TMR2Init(void)
{

        TMR2_ICConfig_T icConfig;

        TMR2_ConfigTimerBase(1, 6000-1);
        icConfig.channel = TMR2_CHANNEL_1;
        icConfig.div = TMR2_IC_DIV_1;
        icConfig.filter = 0;
        icConfig.polarity = TMR2_IC_POLARITY_RISING;
        icConfig.selection = TMR2_IC_SELECT_DIRECTTI;
        TMR2_ConfigInputPWM(&icConfig);

        TMR2_EnableInterrupt(TMR2_INT_CH1CC);
        TMR2_EnableInterrupt(TMR2_INT_UPDATE);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2_CC_IRQn, 0x0f);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2_UO_IRQn, 0x00);
        TMR2_ConfigInputTrigger(TMR2_ITC_TMR1);
        TMR2_ConfigSlaveMode(TMR2_SLAVE_MODE_RESET);
        TMR2_Enable();

}

在两个定时器的更新中断中加入GPIO翻转的代码,就可以看到TMR1更新时TMR也会更新重置计算值,两个GPIO翻转频率相同。
void TMR2_UO_IRQHandler(void)
{
    if(TMR2_Read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SET)
{
GPIO_Toggle(GPIOC, GPIO_PIN_3);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
void TMR1_UT_IRQHandler(void)
{
    if(TMR1_ReadStatusFlag(TMR1, TMR1_FLAG_UPDATE) == SET)
    {
                GPIO_Toggle(GPIOC, GPIO_PIN_7);
        TMR1_ClearStatusFlag(TMR1, TMR1_FLAG_UPDATE);

    }
}

网友A: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B:
有些应用场合,我们需要使用多个定时器主从级联,然后让各个定时器同时启动并做同频同相的PWM波形输出

网友C:
主从模式就是定时器的一个模式  而不是我们人为的操作的结果是吗

网友D:
如何能保证不同定时器输出的同步性呢

网友E:
两个级联的定时器是需要同时进行更新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两个级联的定时器是需要同时进行更新的吗

严格说来肯定不可能的 但是目前的应用是远远可以满足了

网友G:
这是在一个定时器的初始化代码中 配置另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