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删帖

楼主(2023-05-30):
删帖

网友A:
#define NOTE_4  (6000ul/METERS)为什么是6千不是6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NOTE_4  (6000ul/METERS)为什么是6千不是6万

是60000,笔误写错了

网友B:
具有PWM输出功能的引脚控制无源蜂鸣器的音调吗?

网友C:
与蜂鸣器硬件上怎么连接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优化,才能得到理想的音乐效果。

网友E:
将要播放的音乐转换成一组音符,每个音符对应一个频率值。

网友F:
在使用PWM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时,需要考虑到PWM输出的频率范围和精度

网友G:
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唱歌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H:
根据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开发板,选择相应的引脚作为PWM输出,并配置相关寄存器,设置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等参数。

网友I:
蜂鸣器的音质和响度怎么样

网友J:
用PWM怎么控制无源蜂鸣器发出报警器的声音

网友K:
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来驱动峰鸣器

网友H:
按照预定义的音符序列依次输出PWM波形,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

网友L:
来首摇滚打碟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来首摇滚打碟曲,哈哈。

需要花点时间积累点夜店曲谱,另外蜂鸣器换成模拟喇叭加个功放效果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来首摇滚打碟曲,哈哈。

可以整点夜店曲的曲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