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流检测ADC采样值处理的高效方法

楼主(2023-05-30):
电流检测AD采样值处理的高效方法

在电机控制软件的编写过程中,经常要处理由AD采样回来的电流值。由于电流有正有负,电流传感器输出地电压也是以0为中点,而一般AD的输入只能为正电压,所以电流传感器出来的电压量需要通过加减运算电路加上一个偏移值再送入AD,以保证进入AD的值恒为正。

这里AD以TI的2812的片内AD为例,其输入范围是0~3V,电流传感器以LEM的LA25NP为例,量程25A,通常采用的电路是将LEM传感器的输出经过一个100欧的电阻接到地,获得一个以0为中点的电压信号,然后在送入比例运算电路,在比例运算电路的另一个输入端加入1.5V的偏移量,这样在满量程范围内使输入AD的电压信号始终保持在0~3V之内。电流为0的时候送入AD的电压是1.5V

在程序中进行电流运算时,一般要把AD采样结果取回来,然后再减去1.5V的偏移值,这样的到一个有符号数,然后再进行运算。

今天在阅读TI提供的电机驱动库代码时,发现里边使用了一种高效的处理方法,代码很简单,是这样的:

DatQ15 = AdcRegs.ADCRESULT0^0x8000;

2812的AD是12位的,AD采样结果存储在高12位。因此当AD满量程时,ADCRESULT0中的值是0xfff0。

这段代码仅仅通过一个按位异或运算就将AD的值减去了1.5V的偏移,并变成了有符号数。

至于具体为什么,举例说明,当电压为3V时,采样值是0xfff0,异或运算后高位的1变成了0,其余位不变,其结果是7ff0,如果将最高位看做符号位,那么有效位是11位。

网友A:
在ADC采样值处理时,可以尽量降低处理算法的复杂度。

网友B:
这个算法效率在哪?

网友C:
不太理解这个算法的高级之处,有符号有什么用呀?

网友D:
这要看ADC的值要做什么处理了。

网友E:
这个算法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F:
可以通过优化系统架构来提高ADC采样值处理效率。

网友G:
基本上AD采样都采用了一定的数学算法。

网友:
要处理这个问题,可以采用简单的滤波法。

网友H:
可以使用查表、插值等方法代替复杂的计算。

网友I:
提高单片机控制的AD采样频率有哪些方法

网友J:
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传输可以大幅提高数据处理效率,避免CPU频繁占用并释放总线。

网友K:
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和系统资源来进行权衡和选择,并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确保ADC采样值处理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L:
加个滤波算法就行

网友M:
算法复杂度高了时间怎么保证啊

网友N:
如何用ADC采集正弦波信号?

网友O:
在采样后必须要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比如取10个值,然后求平均。或者去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然后求平均。

网友P:
如何提高ADC采样精度

网友E:
我常用的是中位值滤波

网友Q:
ADC采样为什么那么不稳定

网友R:
可以,这个效率就很高

网友:
在ADC连续转换模式下,可以设置DMA传输,当ADC转换完成后,将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中,不需要CPU参与,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L:
有没有办法检测负电压啊?

网友M:
这个算法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S:
建议提速单片机或降速AD。

网友T:
在使用ADC时,可以将ADC中断服务程序中的数据处理逻辑进行优化,尽量减少代码执行时间和资源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