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0系列CPU算是废了

楼主(2023-05-30):
这个M460系列CPU算是废了, 只能连MDK DEBUG可以运行,  断开DEBUG再上电不工作,  ICP后也不工作,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找不到原因,  同样的操作在M480上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点评):
查查初始化,开机立即读写像EEPROM之类的(碰见过开机CPU进入工作快但外部EEPROM还没完成复位,读写死机,05年开始用,到09年的批次才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改代码在时钟初始化前让一个IO点灯, 没有看到灯亮, 接上调试器是可以运行的,用调试器下载代码后,把调试器断开,板子再上电不作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按你描述,感觉像复位电路有问题,我没有碰见过,不知道了

网友B:
你的手头上应该是工程版,给我邮件,找代理帮你换货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其他今年买的芯片, 我再试试

网友C:
程序里面操作到config位了吧,而且样品是旧版本的工程样品。

网友D:
这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E(2023-07-05):
你把烧录器拔掉试试呢?

网友F: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仅仅是M460,其他品牌也有可能这样的,估计是断掉link就好了

网友G:
是不是你MCU处于调试模式啊?你看看有啥跳冒拨码之类的,看看启动方式?

网友H:
那你就用M480吧,毕竟好用一些

网友I:
其实M480的性能能刚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