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常用的C语言知识点

楼主:
C语言是单片机开发中的必备基础知识,本文列举了部分STM32学习中会遇见的C语言基础知识点。

1.位操作

下面,我们先讲解几种位操作符,然后讲解位操作使用技巧。C语言支持如下6中位操作:

六种位操作

下面,我们想着重讲解位操作在单片机开发中的一些实用技巧。

楼主(2023-05-31):
1.1 在不改变其他位的值的状况下,对某几个位进行设值
这个场景在单片机开发中经常使用,方法就是先对需要设置的位用&操作符进行清零操作,然后用 | 操作符设值。

比如我要改变GPIOA的状态,可以先对寄存器的值进行&清零操作:

然后再与需要设置的值进行|或运算:

楼主:
1.2  移位操作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移位操作在单片机开发中非常重要,下面是delay_init函数的一行代码:

SysTick->CTRL |= 1 << 1;
这个操作就是将CTRL寄存器的第1位(从0开始算起)设置为1,为什么要通过左移而不是直接设置一个固定的值呢?
其实这是为了提高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重用性。这行代码可以很直观明了的知道,是将第1位设置为1。如果写成:

SysTick->CTRL |= 0X0002;
这个虽然也能实现同样的效果,但是可读性稍差,而且修改也比较麻烦。

楼主:
1.3  ~按位取反操作使用技巧

按位取反在设置寄存器的时候经常被使用,常用于清除某一个/某几个位。下面是delay_us函数的一行代码:

SysTick->CTRL &= ~(1 << 0) ; /* 关闭SYSTICK */
该代码可以解读为 仅设置CTRL寄存器的第0位(最低位)为0,其他位的值保持不变。

同样我们也不使用按位取反,将代码写成:

SysTick->CTRL &= 0XFFFFFFFE; /* 关闭SYSTICK */
可见前者的可读性,及可维护性都要比后者好很多。

楼主:
1.4  ^按位异或操作使用技巧

该功能非常适合用于控制某个位翻转,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控制LED闪烁,如:

GPIOB->ODR ^= 1 << 5;
执行一次该代码,就会使PB5的输出状态翻转一次,如果我们的LED接在PB5上,就可以看到LED闪烁了。

楼主:
2.define宏定义
define是C语言中的预处理命令,它用于宏定义(定义的是常量),可以提高源代码的可读性,为编程提供方便。常见的格式:

“标识符”为所定义的宏名。“字符串”可以是常数、表达式、格式串等。例如:

定义标识符HSE_VALUE的值为8000000,数字后的U表示unsigned的意思。

至于define宏定义的其他一些知识,比如宏定义带参数这里我们就不多讲解。

楼主:
3.ifdef条件编译
单片机程序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当满足某条件时对一组语句进行编译,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则编译另一组语句。

条件编译命令最常见的形式为:

#if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楼主:
它的作用是: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其中#else部分也可以没有,即:

#ifdef 程序段1 #endif

楼主:
条件编译在HAL库里面是用得很多,在stm32mp1xx_hal_conf.h这个头文件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语句: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24000000U

#endif
如果没有定义HSE_VALUE这个宏,则定义HSE_VALUE宏,并且HSE_VALUE的值为24000000U。条件编译也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吧。

楼主:
这里提一下,24000000U中的U表示无符号整型,常见的,UL表示无符号长整型,F表示浮点型。

这里加了U以后,系统编译时就不进行类型检查,直接以U的形式把值赋给某个对应的内存,如果超出定义变量的范围,则截取。

楼主:
4.extern变量申明
C语言中extern可以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这里面要注意,对于extern申明变量可以多次,但定义只有一次。在我们的代码中你会看到看到这样的语句:

extern uint16_t g_usart_rx_sta;
这个语句是申明g_usart_rx_sta变量在其他文件中已经定义了,在这里要使用到。

所以,你肯定可以找到在某个地方有变量定义的语句:

uint16_t g_usart_rx_sta;
extern的使用比较简单,但是也会经常用到,需要掌握。

楼主:
5.typedef类型别名
typedef用于为现有类型创建一个新的名字,或称为类型别名,用来简化变量的定义。typedef在HAL库用得最多的就是定义结构体的类型别名和枚举类型了。

struct _GPIO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    };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GPIO,这样我们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方式为:

struct _GPIO gpiox; /* 定义结构体变量gpiox */

楼主:
但这样很繁琐,HAL库中有很多这样的结构体变量需要定义。这里我们可以为结体定义一个别名GPIO_TypeDef,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通过别名GPIO_TypeDef来定义结构体变量了,方法如下: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
} GPIO_TypeDef;

楼主:
Typedef为结构体定义了一个别名GPIO_TypeDef,这样我们可以通过GPIO_TypeDef来定义结构体变量:GPIO_TypeDef gpiox;

这里的GPIO_TypeDef就跟struct _GPIO是等同的作用了,但是GPIO_TypeDef使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A:
STM32的优点在于官方已经封装好了大多数基础的寄存器等数据,不需要逐一找地址。各种功能的使用只需调用相应函数即可。

网友B:
在STM32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熟练掌握C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C:
stm32怎么区分C程序和汇编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怎么区分C程序和汇编程序?

最后他们都会被转化成二进制文件的

网友E:
由于占用空间少、执行速度快等特点,位运算在STM32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使用位域定义GPIO口的控制寄存器,使用位移操作实现定点数和浮点数计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