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常用置位、清零解释及stm32f103寄存器点亮led

楼主:
置位:|= , 清0:&=~

清0例:*(unsigned int*)0x40010C0C &=~(1<<0)

先让1左移0位,即

再全部取反,即

再与之相与,即....

我们知道1和1或0相与都为它自己本身,而0和0或1相与都为0,故达到了清0的作用

置位例:0xABC6|=((1)<<3)

0xABC6=

首先,1左移3位,得到0000 0000 0000 1000

|运算符 0|0=0,0|1=1,1|0=1,1|1=0;即相同为0,不同为1

即1010 1011 1100 1110

如此以来就达到了置位的效果。

楼主(2023-05-31):
PB0使能

GPIOB起始地址

楼主:
控制ODR寄存器

楼主:
配置IO口为输出(控制CRL寄存器)

推挽输出主要目的为增强输出的负载能力。推挽既可以输出低电平也可以输出高电平;STM32的引脚一般是高阻态,但是推挽输出默认为低电平。

楼主:
使能时钟(RCC_APB2ENR)

楼主:
使能时钟(RCC_APB2ENR)

代码:

    //打开GPIOB端口的时钟
    *(unsigned int * )0x40021018 |= ( (1)<<3 );
    //配置IO口为输出
    *(unsigned int * )0x40010C00 |= ( (1)<<(4*0) );
    //控制ODR寄存器
  *(unsigned int * )0x40010C00 &=~(1<<0);

网友A:
如何手动置零

网友B:
用寄存器开发的都是大佬啊

网友C:
如何将stm32的一个管脚的输出置一和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