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芯片不停重启问题探讨

楼主:
芯片不停的高频重启(此处不讨论硬件造成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地址异常等都会进入HardFault,有些是造成芯片重启。
现象:看上去芯片主程序、中断程序、HardFault 什么都不执行了。
解决方法:
1)在main()函数的最开始(注意要先配置外设),增加点灯和延时处理,或打印。观察上电后是否有输出。并且反复输出,或者灯闪烁。
2)逐步调整点灯位置,确认造成死机点。
3)在程序执行到main之前,是先执行芯片的RESET中断服务程序,这之间会初始化中断向量表,初始化堆栈等,在.s文件中有相应的汇编代码。如果死在main之前,可尝试在RESET中断服务程序中直接操作寄存器,配置时钟和GPIO外设,控制点灯,观察是否能够点亮,以确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