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中断是怎样一个处理过程,应该把中断后要处理的程序放在哪个地方?

楼主:
1、中断触发后,先进入定时器中断函数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执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HAL_TIM_IRQHandler(&htim2)判断产生的是哪一类定时器中断(溢出中断/PWM中断…) 和定时器通道
2、然后执行相对应中断回调函数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htim2);用户要进行处理的中断任务可以添加在中断回调函数里面,直接在main.c文件中定义对应中断回调函数即可(HAL库已对中断回调函数进行弱定义)

网友A(2023-06-07):
在STM32芯片中,使用定时器中断功能需要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B:
当定时器中断触发时,会自动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相应的处理代码。

网友C:
一般在stm32f10x_it.c 文件中,比如定时器1的比较中断

网友D:
定时器多长时间中断一次

网友E: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相应的处理代码

网友F:
中断程序放在stm32f10x_it.c里面就行

网友G:
打开定时器中断,当计数溢出时进入中断,更新指的是更新计数器的值,中断是指更新数值的时候会进入中断

网友H:
定义一个名为TIM _IRQHandler的函数作为TIM 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I:
如何用HAL暂时关闭定时器中断?

网友J:
使用TIM_GetITStatus()函数检查定时器更新中断是否触发,如果触发则执行后续代码。

网友:
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并根据需要设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分频系数、计数模式等参数。

网友K:
触发后自动跳转到中断向量表,然后再根据里面的地址跳转到中断程序的位置

网友F:
程序放在对应的回调函数里就可以了

网友L:
随便在哪个文件里建个同名中断函数就行

网友M:
写在那个it.c里面就可以

网友N:
使用TIM_ClearITPendingBit()函数清除定时器更新中断标志位,以便再次触发定时器中断。

网友O:
在STM32芯片中,定时器是一种常见的外设模块,用于产生中断或控制系统的定时事件。

网友B: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定时器更新中断
    {
        //在此编写中断处理代码
        //例如切换LED灯状态等操作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定时器更新中断标志位
    }
}

网友P:
stm32定时器的更新中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使用定时器中断功能可以实现诸如PWM输出、延时、测量等多种功能。

网友I:
定时器一旦启动立即进入中断吗

网友Q:
在编写定时器中断函数时需要了解相关的寄存器和操作方法,并结合具体应用场景进行相应的设置和调试

网友R:
使能定时器中断,并设置相应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向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