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可采用过采样技术实现14位精度的AD采样

楼主: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以牺牲采样速度来提高ADC分辨率的技术。如果STM32的12位AD,每秒采集10个数据,即采样率为:10/秒。根据过采样技术,每提高1位ADC分辨率,需要增加4倍的采样率。从12位AD提高到14位AD,一共提高了2位,所以需要把采样率提高2*2*2*2=16倍。原来在100mS之内只采集一个数据,现在需要在100mS之内采集16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把这16个数据累加,再把累加值右移2位,这样就得到STM32过采样之后的14位ADC。
需要注意的是,过采样技术会限制输入信号的频率。根据采样定律,采样率最少是输入信号的2倍才能将信号还原。当需要提高n位的ADC分辨率时,采样率又得提高4*n倍。STM32的12位ADC的最高采样率为1MHz,如果要达到14位的ADC分辨率,那么输入信号的频率就不能超过:1M/2/15=31.25KHz。最后提醒:分辨率的提升到14位并不是精度也能提升14位。我自己试过提升到16位的分辨率,但是精度大概只有13、14位的样子。

网友A(2023-06-10):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B:
精度受硬件限制吧

网友C:
提高1位分辨率要增加4倍采样率,感觉不是很划算啊

网友D:
要提高两位的采样精度,需要对信号连续采样16次再平均,作为一次采样的结果。

网友E:
采用过采样方式,比如分段采样,然后综合采样结果,通过计算得到更高精度的结果

网友F:
算法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G: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通过对输入信号进行多次采样并平均来提高AD转换精度的方法。

网友E:
可以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提高AD转换器的有效位数,从而达到更高的精度。

网友H:
在过采样技术中,采样率应该比信号最大频率的两倍还要高,以确保能够有效地抑制输入信号的高频噪声。

网友I:
过采样技术就是在一次AD转换周期内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多次采样并平均,从而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J:
多次采样得到的平均值更加接近真实值,从而提高了采样精度。

网友K:
过采样就是多次采样后用数学方法来逼近真实值的方法,从而提高精度。

网友L:
过采样会增加采样时间,因此有可能导致采样频率降低,同时还会增加处理开销。

网友M:
有没有代码实现的例子啊?

网友N:
提高过采样比率可提高A/D转换器的精度。

网友O:
有没有可以得到更高精度的算法

网友P:
STM32系列芯片中的ADC支持硬件平均值计算功能,可以在一次转换周期内自动进行多次采样并平均,从而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Q:
如何使用过采样技术用八位AD采集十位数据

网友:
通过软件实现多次采样并平均。例如,使用DMA模式进行连续采样,并在采样完成后对数据进行平均,从而提高采样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