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使用RTC过程中,发现RTC运行不起来分析

楼主(2023-05-31):
STM32L4使用RTC过程中,发现RTC运行不起来,不管是用LSI还是LSE都不行,分析过程如下:
检查方法:使用STM32CUBE图形化界面配置系统的时钟,并且打开RTC的日历功能,并且配置好串口输出,用于打印RTC的读取值。
现象:输出的时分秒都是0,RTC没有走动。测试stm32L433ccu6  stm32L433vct6 都发现存在这样的现象。
原因:在使用STM32Cube配置RTC的时候,如果不对Data进行读取的话,日历的数值会被锁住,也就是需要在代码当中补充上HAL_RTC_GetDate
这个函数值。

网友A:
系统复位后,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这是为了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 作。

网友B:
检查芯片供电是否稳定,同时确认是否已经连接了正确的低速晶振。

网友C:
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A:
在使用RTC作为时钟源时,需要通过RTC的计数值来更新系统时钟;在使用RTC闹钟功能时,需要根据闹钟触发事件来触发相应的操作。可以检查程序逻辑是否实现正确

网友D:
需要注意RTC的使用方式和库函数的调用顺序,以确保RTC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在使用RTC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和配置操作,包括使能RTC时钟、设置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等参数,确保RTC能够正常计数。

网友F:
如果RTC无法正常运行,可以首先确认RTC是否使能、是否初始化、时钟源是否正确以及中断是否使能等因素

网友G:
如果需要使用RTC中断,还需要进行中断配置。

网友H:
STM32的RTC模块是比较灵敏和复杂的

网友I:
时钟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J:
在使能RTC之后,还需要进行初始化。

网友K:
GetTime和GetDate必须都要有

网友L:
RTC需要外部低速晶振作为时钟源,如果没有给RTC提供稳定且足够的电源,可能会导致RT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估计时钟,或者配置没有对。

网友N:
在STM32中,RTC(实时时钟)需要配置一些参数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O:
初始化是否成功了啊?

网友P:
要读一下data才行吧

网友Q: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建议参考下别人写的

网友:
RTC为什么使用LSE时钟源时间不走

网友R:
如果RTC时钟源不正确, 导致RTC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S:
不读取数据会锁死?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T:
引用 网友A:
系统复位后,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这是为了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 作。 ...

那为什么调用一次HAL_RTC_GetDate函数就正常了?

网友U:
不过正常用RTC日历的都会使用HAL_RTC_GetDate这个函数吧?

网友V:
RTC是否使能、是否初始化

网友W:
需要确认RTC已经使能。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中,默认情况下RTC是关闭的,需要在代码中手动使能。

网友X:
楼主先用ST自带的样例程序进行验证,排除一下问题点

网友Y(2024-01-16):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Z: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