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芯片下载一次代码进去之后,第二次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2023-05-31):
首先,排除下芯片硬件上的问题,包括:引脚损坏,接线错误等;
其次,这种问题的出现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上一次的代码影响了芯片内部下载电路的配置,也就是所谓的锁死了芯片。
解决办法:
1、检查上一次的代码,确定是否代码中有部分更改了下载电路的配置寄存器;
2、使用SWD或者JLink的复位引脚功能,强制将新代码烧写进入到芯片内部;
3、在IDE下载配置项FlashDownload里面,将下载功能项选择为擦除整块芯片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