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RE烧了两次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3-05-31):
第一次是因为使用前没好好看数据手册,用E5V给板子供电时没有换跳线帽,可是,没换跳线帽给E5V供电板子当时也没发烫啊,会是因为这个原因烧了吗?第二次供电时,换了,用了一段时间,又烧了,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给板子供电是用的L298N模块输出的5V电,其他接线就只用了IO口和RX、TX还有3.3v给蓝牙模块供电。求大佬解答!!!感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有啥干扰吧,导致的

网友B:
你是不是用手触碰芯片了啊?

网友C:
描述的现象,有点像MCU被静电等打坏了

网友D:
确认下供电电压

网友D:
还有接地的问题

网友E:
芯片不会这么脆弱的,看看你的电路设计吧,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F:
你的电源用的是LDO么?

一般芯片受纹波的影响较大,比如纹波很大,就会导致芯片坏掉

网友G:
没发烫,一般是MCU的前级坏掉了,也就是电源部分

网友H:
你用298NMCU板子供电?能带的动吗?

网友I:
看看你的电源部分设计吧,很大概率是电源部分故障的

网友J:
蓝牙建议单独供电比较好,不要与MCU一起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