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91使用串口DMA收发数据,一直进中断卡死其他任务,具体原因是出现在哪里?

楼主(2023-05-31):
STM32G491使用串口DMA收发数据,一直进中断卡死其他任务,具体原因是出现在哪里?

网友A:
具体原因还要结合你的代码来分析

网友B:
优先级,一般就是中断优先级会有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程序咋写的呗

网友D:
大概是你上一个任务有点问题,影响到的串口DMA吧

网友E:
看下开启了哪些中断

网友F:
话说DMA不是不占用MCU的资源么

网友G:
问题出在哪儿不好说,感觉像DMA没初始化一样

网友H:
中断的优先级看看,是否有冲突,或者比这个优先级还高

网友I:
中断有问题吧,不然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J:
DMA不会占用MCU的,所以跟DMA好像没啥关系,除非你DMA没配置对

网友K:
看看你的代码吧,估计你初始化就有些不对吧

看你其他任务的逻辑是不是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