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USB在不用的时候想把IO复用但是如何关闭USB功能?

楼主(2023-05-31):
在正点原子的例程里面,USB读卡器实验钟,有这个函数:
[mw_shl_code=c,true]//USB使能连接/断线
//enable:0,断开
//
1,允许连接
void
USB_Port_Set(u8
enable)
{
RCC->APB2ENR|=1
//USB使能连接/断线
//enable:0,断开
//
1,允许连接
void
USB_Port_Set(u8
enable)
{
RCC->APB2ENR|=1CRH&=0XFFF00FFF;
GPIOA->CRH|=0X00033000;
PAout(12)=0;
}
}
调用:USB_Port_Set(0);
此时PA11,PA12就可以做普通IO,输出高低电平了。

网友A:
有复用功能的IO就是既可以当作普通IO又可以作为特殊应用,主要是看你的初始化,

网友B:
失能初始化USB外设,然后重新初始化IO即可。

网友C:
你是想在使用的过程中把USB失能吗?

网友D:
最好别这么复用,因为你USB引脚后面再接其他元器件可能会干扰USB的通信的。

网友E:
直接失能就行了

网友F:
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为自己所用

网友G:
关闭USB功能相关的时钟

网友H:
默认IO配置为高阻态

网友I:
在使用USB功能时,如果需要重新启用USB功能,需要对USB模块进行重新初始化,并重新配置相应的时钟、中断和IO口等。

网友J:
USB功能是通过USB OTG FS/HS模块实现的

网友E:
这样可能会干扰USB通信的吧

网友K:
有失能usb的库函数吧

网友L:
根据具体应用需求,重新配置需要复用的IO口

网友M:
不配置不能使用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