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CubeMX配置占空比30%的PWM输出第一个波形不准确是为什么?

楼主(2023-05-31):
我用的是G0的芯片配置,通过抓波发现第一个波形永远与我配置的占空比不准确,但是除了第一个周期不准确外,后面的都没问题。

网友A:
输出PWM第一个波形不准?你用示波器抓的?

网友B:
不能吧,MCU配置输出PWM还是很好用的啊

网友C:
第一个波形状态不确定吧,导致的不准

网友D:
楼主可以先想办法如何让第一个波形被抛弃才行,可能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不影响用的话就这样吧

网友F:
你可以把第一个波形截图出来瞅瞅么?

网友G: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PWM是数字信号了,也不会不准确啊

网友H:
你说的是占空比不准确吗?

网友I:
可以过滤掉第一个输出波形,以后面的为准

网友J:
有规律么?第一个波形与你想要的波形有啥关系和规律么?

网友K:
你跑一下官方demoPWM例程呢?看看是否第一个波形也有问题呢?

网友L:
看看芯片晶振设置是否正确,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震荡器

网友M:
假如输出频率为100Hz的PWM,则将ARR寄存器设置为99即可。

网友N:
把第一个波形抛弃了不就行了

网友O:
定时器的计数值和GPIO的电平状态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E:
你这是程序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P:
PWM输出频率快,那么精度是不是变得更低了

网友: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PWM输出,也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的定时器、DAC等高精度模块来实现。

网友Q:
如果没有正确地设置 参数,可能会导致第一个波形不准确。

网友R:
在使用CubeMX配置占空比30%的PWM输出时,如果第一个波形不准确,可能是由于一些因素导致的,例如延时、缓存等。

网友S:
在使用DMA或者中断来更新占空比时,中断响应时间可能影响到PWM波形的准确性。

网友T: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和GPIO口配置,并考虑负载电流等问题。

网友U:
CubeMX生成的代码中,通常会初始化定时器来生成PWM波形,同时还会启用DMA或者中断来更新占空比。

网友V:
占空比不一样吗?

网友W:
打开CubeMX工具,在Pinout&TAB选项卡中,选择对应的定时器和GPIO口,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连接。

选择定时器的基本配置(如时钟源、计数模式等),并设置重载值和预分频系数等参数。例如,在TIM2的配置中,设置时钟源为APB1时钟、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预分频系数为1599、自动重装载值为999等。

在定时器的中断配置中,选择更新中断模式,并使能更新中断。例如,在TIM2的配置中,选择更新中断模式并使能更新中断。

在GPIO口的初始化配置中,选择推挽输出模式,并设置引脚电平状态为低电平。例如,在PA0口的配置中,选择推挽输出模式,并设置初始电平状态为低电平。

通过生成代码功能生成对应的初始化代码,并将其添加到工程中。

在代码中调用相应的函数,实现PWM波形的输出。

网友X:
这是不配置问题啊

网友M:
可以在启动之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开始产生PWM波形,或者通过软件延时来等待系统稳定。

网友Y:
有毛刺,这正常吗

网友Z: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配置定时器的同时,将相关的GPIO口也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AA:
第一个波形不准确可能是因为定时器和GPIO口的初始状态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AB:
如果中断在PWM周期的中间部分响应,则可能会导致第一个波形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