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 HC32F030 中断向量表如何重定位到RAM?

楼主(2023-05-31):
各位大神:
     HC32F030 中断向量表如何重定位到RAM?

网友A:
这个芯片没得,它的M3,M4芯片有这个功能。

他意思是说重定向到 RAM 而非 flash 其它地址哟。重定向到 RAM 的话可以将所有要运行的代码 copy 到 RAM 去,然后把中断向量表也 copy 到指定的 RAM 地址去,上电从 flash 启动运行 RAM 的代码后正常完成 IAP 跳转。不过这样复杂了,没有像 st 一样的可以设置从 RAM 启动寄存器。参见: https://www.cnblogs.com/challenge1230/p/6635925.html 但它是M0+ 核,具备像 M3/M4 一样的 SCB->V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得,它的M3,M4芯片有这个功能。

知道了,联系了华大技术,被忽悠了一通,让自己去网上查看其它厂家怎么搞,仿一下,真够垃圾的态度

哎!!!!!

网友B:
我很好奇,把向量表定位到 ram 有什么好处?

网友C(2023-07-20):
你这是想实现OTA升级吗?

网友D:
可以通过修改向量表的指针地址就行吧

网友E:
没具体改过,不过网上属实有一些重定位的操作,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你先看看手册,看看存储分配呗,这样才方便重定义的

网友G:
这芯片是不是存储很小啊,你这么做没啥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