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双碳背景下智能电网新变化

楼主(2023-05-31):
“双碳”倡导绿色环保,通过制定长期的目标有计划地降低碳排放,有利于引导绿色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2020 年中国提出分别在 2030 年、2060 年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也需要在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使用低碳甚至零碳的技术或方案达成节能减排的目标

双碳下的能源电力行业
“双碳”背景下的能源形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2020年中国结合科技产业变革特征推出了“新基建”战略,除了交通网(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和信息网(5G 基建、大数据中心、AI、工业互联网)之外,在能源网上包括了特高压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此外,“十四五”对能源的布局也让清洁能源、储能、远距离能源输送和充电桩成为热点。

未来的电网将会变的更加智能高效和节能环保,不仅会加入电力物联网,而且在每个环节都加入了储能系统。发电整合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储能系统的加持不仅可以动态适应间歇电源和负载,也可以充当备用电源降低再生能源缩减。输配电则采用特高压+智能变电站+配电网自动化的模式高效输送和动态调峰,增强电网稳定性,最终在用电上提升体验。

智能电网和 ADI 解决方案
储能系统设计及 ADI 的解决方案
储能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堆叠+集中式储能,应用于电网侧储能系统、充电站以及风力光伏与储能结合等场景;另一类则是单体+分布式储能,常用语应用于家庭储能、户外移动电源等这类的更分散的场景。

作为快速增长的领域,储能系统能使可再生能源更好地与电网实现整合,ADI 公司为能量存储和电源转换市场提供了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包括电池管理系统(BMS)、SPI 通信通道以及未来无线实施方案等。

ADI 合作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 Excelpoint 世健多年来基于 ADI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打造了多个贴近客户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针对 ADI 的储能系统产品,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一个堆叠式解决方案(ADBMS1818+LTC6820)。

ADBMS1818 是一款多单元电池堆监控器,可测量多达 18 个串联连接的电池单元,总测量误差小于 3.0mV,0~5 V 的电池测量范围适合大多数电池化学应用,既可选择低数据采集速率以便降噪,也可多个串联来监测高压电池串。

ADBMS1818 有可堆叠架构内置可逆 isoSPI™ 接口,既可不受 RF 干扰保证远距离高速通信,也支持双向断线保护、同步电压和电流测量,200mA 的被动电池均衡能力和 9 个通用数字 I/O 或模拟输入都是其优势,备用电池系统、电网/家庭储能以及高功率便携设备等都可应用。

LTC6820 是双向 SPI 隔离器,既支持 1Mbps 高速率数据通信,也支持所有 ADI isoSPI™ 器件,电气隔离使用标准变压器实现。此外,其优势还包括低成本单条双绞线双向接口、支持长达 100 米的电缆,极低 EMI 敏感性和辐射、超低 2µA 空闲电流以及自动唤醒检测等。

光伏逆变和充电桩中的功率变换及 ADI 解决方案
光伏逆变器可将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力转换为供家庭使用的电能,随着能源产业不断优化,光伏因为受环境影响更小会更多地参与到能源结构中来,比如电动汽车的直流充电站将会更广泛地优化成光伏、储能与直流快充高效结合的形式。

未来的功率变换需要新型电力电子技术,比如高频率+高效率、磁性元件和散热器的小型化、高功率密度+强鲁棒性以及更低的每瓦成本等,这些都和SiC密切相关。ADI 公司既拥有各种产品、信号链解决方案以及专业技术储备来应对光伏设计挑战,也在不断拓展 SiC 合作。针对 ADI 的光伏逆变产品,世健结合当前市场推荐 ADuM4135。

ADuM4135 是一款常用于光伏逆变器的单通道栅极驱动器,专门针对驱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进行了优化,拥有13A的短路源电流(0Ω 栅极电阻),14A 的短路吸电流(0Ω 栅极电阻)以及 4.61A 的峰值电流(2Ω 栅极电阻),输出功率器件电阻<1Ω,还支持去饱和保护。

ADuM4135 不仅提供带栅极检测输入的米勒箝位,还支持输出隔离故障和就绪功能,其低传输延迟为 55ns(典型值),最小脉冲宽度为 50ns,工作温度范围是−40°C~+125°C。此外还有两个驱动输出管脚,可配置不同的栅极极电阻,不仅支持对开关的速率分开控制,而且电阻还可以限制驱动电流,从而降低驱动器本身的功耗。

配电物联网环境下的新应用及 ADI 的解决方案
能源结构的优化为配电带来了自动化和物联网,配电物联网环境下的新型电气系统主要分为台区侧、分支箱侧以及用户侧三部分,无论是终端、分布式电源还是智能断路器(量测开关)都需要电能质量/电气检测。ADI公司的尖端检测、测量、通信和电源管理解决方案满足了对沿输配电线路以及微电网进行电源监测和基础设施监测,并且满足快速准确地检测和定位故障的需求。

世健推荐的 ADE9430 是一款完全集成的高精度、多相电能和电源质量监控器件。该器件具有出色的模拟性能和数字信号处理(DSP)内核,可在宽动态范围内实现精确电能监控。好的电能质量意味着维持额定的供电电压,包括频率和幅值变化,ADE9430 是一个完整的 Class S 解决方案。

ADE9430 集成了 IEC61000-4-30 (GB/T17626.30) 兼容的电能质量特性,拥有 IC+ 固件库,并由固件库来完成电能质量算法,既不依赖硬件在客户的控制器上运行,也能输出兼容标准要求的结果。

此外,ADE9430 简化了电能和电源质量监控系统的实现和认证,能够对 rms、频率、相位角度、功率因数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和电能进行瞬时总值和基波测量,提供了完整的电源质量监控功能,应用于电能和电源监控、标准电源质量监控、智能配电单元以及三相电表等。

综上所述,Excelpoint 世健认为,双碳背景下的智能电网新变化未来的能源结构至关重要,而来自 ADI 的智能电网产品和解决方案既精确又高效,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A:
这种方案目前很火啊

网友B:
ADBMS1818 是一款多单元电池堆监控器,可测量多达 18 个串联连接的电池单元,总测量误差小于 3.0mV,0~5 V 的电池测量范围适合大多数电池化学应用,既可选择低数据采集速率以便降噪,也可多个串联来监测高压电池串,这个比较牛,基本市面上的所以电池都可以应用这个方案,配合LTC6820可实现电压电池远程监控,这样就可以做到容量的估算了

网友C:
电网储能系统不知道能存储多大的电量存储多长时间,是不是能将用电淡季电网中的多余电能存起来,在用电旺季补充电网以缓解用电紧张的情况

网友D:
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在接入电网时,由于其电能的发电功率的不稳定性,能够稳定运行的储能设备就显得格外重要,ADI提供的满足class S的储能解决方案正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另外其采用的SPI通讯接口不仅速率高,而且便于组网,提高了监控系统的通讯流量,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储能设施的状态监控。

网友E:
从电池储能到电源逆变,以及各种计量检测,ADI都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确实让电力行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全面而详细的处理方法和应用,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逆变技术,让电力变得如此方便!走到哪里都能快速取电和充电,这才是未来对新能源需求所在!

网友F:
双碳的大背景是时代所趋,ADI在追逐探索的前沿也作出着表率,其能源动力储存及变换方案为该领域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其最大的技术亮点在于逆变功能的实现,使得能源转化变得高效,为生活生产发展都提供了便捷

网友G:
看ADBMS1818 的说明,这款芯片是不是可以用于太阳能充电时的电池管理?

网友H:
储能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堆叠+集中式储能;另一类则是单体+分布式储能。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LTC6820 是双向 SPI 隔离器,可以自动唤醒检测:这个检测唤醒的触发条件都是什么?

网友I(2023-06-30):
萌新不明觉厉

网友:
随着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应用的增加,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站、数据中心等应用场景的增加,储能市场正在快速增长,更高精度、高集成度和稳定的BMS解决方案正在受到市场的欢迎.ADBMS1818是一款多单元电池组监控器芯片。拥有高精度18通道可堆叠的设计,可以在290μs的时间内测量所有18个单元,并且选择相对较低的数据采集速率的同时还能实现高降噪功能。ADBMS1818可以直接由电池组或隔离电源供电。无源平衡以及单独PWM占空比控制都是由每个单元来独立完成的。非常适合用于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J:
ADI系列光伏器件按照国际标准实现高效的电能质量,减少构建符合IEC 61000-4-30 S类标准的PQ测量仪表的时间和工程资源,可加快工程技术人员开发速度,并能够解决多项关键设计挑战。

网友K:
看好电网在新能源时代的发展,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效率更高!

网友L:
一直说双碳双碳,貌似真正的含义不大懂,不过反正跟上政策就能吃到宏利!

网友M:
现在这个还是蛮火,蛮试用的,很多农村家庭都在使用

网友N:
个人感觉,不是哪个国家都有能力全面大规模推广低碳清洁智能能源的。ADI等一众大公司推出的相关芯片,切入时机挺好,适逢我们国家在智能电网方面巨大投入的契机,也**国内芯片企业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不要一窝蜂地集中于MCU方向。

网友O:
洁净能源光伏逆变器可将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力转换为供家庭使用的电能,随着能源产业不断优化,光伏因为受环境影响更小会更多地参与到能源结构中来,比如电动汽车的直流充电站将会更广泛地优化成光伏、储能与直流快充高效结合的形式。

网友P:
ADE9430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集成电能质量监控芯片,具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性。首先,它集成了IEC61000-4-30 (GB/T17626.30)兼容的电能质量特性,这意味着它符合国际和国内标准要求,能够提供可靠的电能质量监控功能。 其次,ADE9430能够对多个重要的电能质量指标进行测量,包括rms、频率、相位角度、功率因数、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和电能等。这使得它适用于各种应用场景,如电能和电源监控、标准电源质量监控、智能配电单元以及三相电表等。 总体而言,ADE9430具备强大的功能和兼容性,能够提供准确和高效的电能质量监控解决方案。它有助于实现智能电网的可靠运行,适应双碳背景下能源结构的变化,并应对未来能源挑战。这使得来自ADI的智能电网产品和解决方案成为市场上备受关注的选择之一。

网友Q:
基于"双炭"背景,ADI针对储能系统的解决方案组合确实不错。其中ADuM4135的低传输延迟,最小50ns的脉冲,在电流均衡方面应该会有亮眼表现。

网友R:
ADBMS1818 是一款多单元电池堆监控器,可测量多达 18 个串联连接的电池单元,总测量误差小于 3.0mV,0~5 V 的电池测量范围适合大多数电池化学应用,既可选择低数据采集速率以便降噪,也可多个串联来监测高压电池串。

网友S:
双碳下的智能电网,是目前的发展方向,也是大趋势,但小规模的新能源智能化,是很难形成良性发展的,效率低,系统复杂等等,只有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布局发展,才能体现出优势和效益,这就需要像ADI这种有实力的头部企业,推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伴随社会化的新能源布局和智能化改造,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和效益。

网友T:
双碳背景下的能源形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2020年中国提出分别在 2030年、206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也需要在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使用低碳甚至零碳的技术或方案达成节能减排的目标。未来的电网将会变的更加智能高效和节能环保,不仅会加入电力物联网,而且在每个环节都加入了储能系统。发电整合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储能系统的加持不仅可以动态适应间歇电源和负载,也可以充当备用电源降低再生能源缩减。输配电则采用特高压+智能变电站+配电网自动化的模式高效输送和动态调峰,光伏逆变和充电桩中的功率变换及 ADI解决方案。

网友U:
双碳背景下,肯定会推动发展,之前采用煤炭发电,现在大力推动太阳能发电,可控硅最近发展也是突飞猛进。

网友V:
ADE9430 是一款完全集成的高精度、多相电能和电源质量监控器件。该器件具有出色的模拟性能和数字信号处理(DSP)内核,可在宽动态范围内实现精确电能监控。这款芯片应该可以测量直流电机功率(电压48V功率750W),利用具体反馈信息调节电机的功率输出,制作万能电机功率输出,请问官方有具体的类似的应用案例嘛?

网友W:
双碳下ADI的ADE9430这一款完全集成的高精度、多相电能和电源质量监控器件,不仅具有出色的模拟性能和数字信号处理(DSP)内核,可在宽动态范围内实现精确电能监控,而且简化了电能和电源质量监控系统的实现和认证,能够对 rms、频率、相位角度、功率因数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和电能进行瞬时总值和基波测量,提供了完整的电源质量监控功能,确实是一款非常出色的产品

网友X:
中国是能源大国,但产业发展与分布不均,导致用电波动与不平衡极大。前期的扩充期基本完成,现在进入到精准管理期。低碳也好,高效也罢。核心还是检测。
ADBMS1818芯片对电池堆的监控多达18个串联,并且总测量误差小于3mV。要知道充电限制电压直接影响电池组的寿命。高了,电池芯易损坏,减少寿命;低了,又影响电池充电的电量。
联网管理才是王道。文中系统方案采用LTC6820做为隔离器件,还支持1Mbps的高速通讯。我们当年还曾使用RS485,干扰的那叫一个痛苦。软件对数据进行校准,再校准。
不过,看上去一统的方案非常美好,却也失去了技术门槛。对于国内企业标书撰写,投标方案就显得水土不服了。
所以,从学习的角度,它是一个好方案,值得用心学习。

网友Y:
一类是堆叠+集中式储能,应用于电网侧储能系统、充电站以及风力光伏与储能结合等场景;另一类则是单体+分布式储能,常用语应用于家庭储能、户外移动电源等这类的更分散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