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ADC采集偏差问题

楼主(2023-05-31):
在测试APM32E103时,使用竞品已经量产的代码进行烧录,并进行了相应的功能测试。进行adc测试时发现实际采集到的ADC数值比之前测得的数值要低0.2V。

为排查问题,首先,使用了APM的库进行了采集测试,发现采集的数值是正常的,说明APM的库没有问题,并且芯片也没有问题。接下来,对比竞品库与APM的库配置差异。经过仔细检查,使用hal库生成的代码中并没有包含ADC校准函数。这可能是导致ADC采集结果偏低或者异常的原因之一。
将用于校准ADC的代码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并将其添加到了hal库生成的代码中,完成了代码的修改后,重新烧录了代码到APM32E103,并进行了测试。这次测试结果显示,ADC采集的数值与预期一致,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A:
请问在进行模拟量采集的时候 需要每次都进行校准吗

网友B: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函数里边的代码能看到吗

网友C:
adc模块进行自己内部校准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从初始化到采集的一个详细的流程啊

网友E:
这个校准函数的使用的频率以及位置如何确定呢

网友F:
一直以为adc只有温度校准呢,那么随着环境的变化 是不是随时都要进行校准呢

网友G:
有误差很正常,程序做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