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7.70c及以下版本驱动自定义设备添加方法

楼主(2023-05-31):
添加自定义设备的准备
JLink7.70c及以下驱动(示例中用的是7.70c),自定义设备的Flash下载算法文件.FLM或.elf,自定义设备的相关信息(所用内核、Flash起始地址、Flash大小、RAM起始地址、RAM容量)

添加说明
在JLink7.70c以下版本添加新设备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找到JLink安装目录下的Devices目录和JLinkDevices.xml文件,恭喜,做完这步你已经完成一半的工作了。

下一步,就需要Flash下载算法文件放入Devices文件中:先新建一个厂商的文件夹,再在该厂商文件夹中新建一个设备文件夹,将之前准备的Flash下载算法文件丢入该文件夹中,并记下文件对于JLink安装目录的相对路径。

之后打开JLinkDevices.xml文件,在末尾添加我们的自定义设备,XML格式可参考其他厂家的,示例如下
  1. <Device>
  2.   <ChipInfo Vendor="My Vendor" Name="My Devices2"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3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4"/>
  3.   <FlashBankInfo Name="My Flash 1" BaseAddr="0x80000000" MaxSize="0x40000" Loader="Devices/MyVendor/MyDevices/MyDevice2.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4. </Device>

保存并退出文件,最后打开JFlash.exe验证我们的自定义设备是否添加成功

看JFlash中的内容,我们的自定义设备已经添加成功,现在在使用JLink下载时可以选择该设备了(如果下载出现错误请检查设备的信息与FLM(ELF)文件是否正确)。

XML解释
<ChipInfo>是设备的信息,其参数包括
  • Vendor——设备厂商
  • Name——设备名称
  • WorkRAMAddr——RAM起始地址
  • WorkRAMSize——RAM大小
  • Core——设备所用内核

<FlashBankInfo>是设备的Flash信息,其参数包含
  • Name——Flash名
  • BaseAddr——Flash起始地址
  • MaxSize——Flash大小
  • Loader——Flash下载算法文件地址
  • LoaderType——下载算法文件类型,默认"FLASH_ALGO_TYPE_OPEN"
  • AlwaysPresent——默认为"1"。

其他说明

JLink7.70c也可使用新版本方法添加自定义设备,根据手册来看

JLink新版本添加设备特性已在7.62已实装,从V7.62开始就支持新版本方法

为了方便后续新版本JLink识别我们的自定义设备,这里推荐使用新版本方法添加自定义设备。

新版本添加方法见文章JLink新版本自定义设备添加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3290970-1-1.html)
参考文档见《J-Link_Device_Support_Kit》(https://wiki.segger.com/J-Link_Device_Support_Kit)

网友A:
J-Link是SEGGER公司为支持仿真ARM内核芯片推出的JTAG仿真器。

网友B:
J-LINK仿真器目前已经升级到V9.50版本,其仿真速度和功能远非简易的并口WIGGLER调试器可比。

网友C:
J-LINK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 M0/M1/M3/M4, Cortex A4/A8/A9等内核芯片,支持ADS、IAR、KEIL开发环境。

网友D:
它具有J-Link Plus,J-Link Ultra, J-Link Ultra+, J-Link Pro,J-Link EDU, J-Trace等多个版本,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产品。

网友E:
不知道什么时候Jlink能有国产的版本呀

网友F:
Jlink是否为正版,对我们的使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G:
学习了,不过现在都是JLINK11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