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3.基于AC7802 PWM实现直流电机开环控制

楼主(2023-06-03):
<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基于AC7802 PWM实现直流电机开环控制

在电子控制领域,低压直流电机速度控制应用十分广泛,比如只能小车的速度控制、四轴飞行器的高度控制及转弯控制、洗衣机脱水转速等等,电机速度控制无处不在。

直流电机速度控制基本原理
我们知道,直流电机两端给一定的电压,电机就会转起来。降低电机两端的电压,电机就会降速,增加电机两端的电压,电机就会升速。当有一个电路,它随着输入变量的变化,输出电压也会随之变化,就能控制电机的转速。
通常,我们会使用PWM作为控制电路的输入,控制直流电源电压值输出。当然,也可以设计AD值控制电源的电压值输出。至于原理和电路,大家去百度查找吧。
PWM控制直流电压方案,那么7802可以轻易胜任,因为7802有3个PWM模块,可选用APB做时钟源,有16位预分频器和16位计数器,有很大的PWM带宽设置,而且PWM占空比可调,轻松实现PWM控制直流电压的输出。
AD控制直流电压方案,7802就会稍微逊色一点。7802有1路ADC输出,输出精度只有6bit,也就只有64段电压输出,显然精度不高。
难得出了一款DAC的MCU,本想采用此方案测试一下DAC输出的。奈何购买的电机控制模块不支持AD值控制直流电源电压输出。一般用PWM控制电压输出较为简单,多数MCU都能实现,而且硬件实现成本较低。在此将用PWM实现直流电源电压控制。

7802的PWM模块特性挑几个说说吧,别的也不常用
  • 16位预分频器支持165536分频
  • 16位计数器
  • 每个通道都可以配置为输入捕获、输出比较或边沿对齐PWM模式、中心对齐PWM模式
  • 死区插入可用于每一对组合通道,互补/非互补模式均可插入死区
  • 每个通道的极性可配置
  • 用于脉冲和周期宽度测量的双边沿捕获
  • 支持正交解码(AB输入引脚映射每个PWM模块的CH0CH1

电机控速实验
输入:PA10作为ADC采样输入,输出对应PWM占空比
输出:PA3作为PWM输出,控制电机转速
因为AD是12bit精度的,最到值是4095,我们在配置PWM的时候,最大值设置位4095,将读取到的AD值直接配置到PWM的ChlVal寄存器内,直接输出对应占空比。
本任务分为三个小模块,分别是ADC模块、PWM模块和电机模块。
ADC模块为ADC驱动,为上层提供ADC初始化接口和获取ADC值接口
  1. void adc_motor_ctrl_input_init(void);
  2. uint16_t adc_motor_ctrl_get_adc_Val(void);

ADC 初始化
void adc_motor_ctrl_input_init(void)
{
    ADC_ConfigType adcConfig;                    /*! ADC初始化配置*/
    memset(&adcConfig, 0x00, sizeof(adcConfig)); /*! 清空结构体*/

    /*! ADC输入端口(电位器)配置*/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10, GPIO_FUN2); /*! PA10复用为FUN2,为ADC_IN1 ,对应电位器VR1*/

    /*! ADC配置
    ADC固定为12位分辨率,工作模式为MODE3(工作模式内容见参考手册8.4.2章节),规则组扫描+注入组扫描模式多通道单次转换,规则组长度为3,注入组长度为0
    每触发一次进行一次ADC转换,每次转换规则组中的3个通道。
    */
    adcConfig.clkPsc                     = ADC_CLK_PRESCALER_2;  /*! ADC时钟分频设置,Set ADC Clk = APB时钟频率/(clkPsc + 1) = 16M/2 = 8M */
    adcConfig.scanModeEn                 = ENABLE;               /*! 模式配置SCAN:扫描模式使能位 多通道需使能扫描模式,单通道则不需要使能*/
    adcConfig.continuousModeEn           = DISABLE;              /*! 模式配置CONT:连续模式使能位 0:触发一次后只转换一次,1:触发后可连续转换*/
    adcConfig.regularDiscontinuousModeEn = DISABLE;              /*! 模式配置DISCEN:打开规则组间断转换模式*/
    adcConfig.injectDiscontinuousModeEn  = DISABLE;              /*! 模式配置IDISEN:打开注入组间断转换模式*/
    adcConfig.injectAutoModeEn           = DISABLE;              /*! 模式配置IAUTO:自动注入模式*/
    adcConfig.intervalModeEn             = DISABLE;              /*! 模式配置INTERVAL:注入组为间隔转换模式*/
    adcConfig.regularDiscontinuousNum    = 0;                    /*! 规则组子组长度,用于Mode7和Mode8*/
    adcConfig.interruptEn                = DISABLE;              /*! 总中断使能*/
    adcConfig.voltageRef                 = ADC_VOLTAGEREF_VDDA;  /*! ADC参考源选择 */
    adcConfig.regularTriggerMode         = ADC_TRIGGER_INTERNAL; /*! 规则组触发源类型选择*/
    adcConfig.injectTriggerMode          = ADC_TRIGGER_INTERNAL; /*! 注入组触发源类型选择*/
    adcConfig.regularSequenceLength      = 1;                    /*! 规则组长度*/
    adcConfig.injectSequenceLength       = 0;                    /*! 注入组长度*/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 数据右对齐*/
    adcConfig.callBack                   = NULL;                 /*! ADC回调函数*/
    adcConfig.powerMode                  = ADC_POWER_ON;         /*! ADC上电*/
    ADC_Init(ADC0, &adcConfig);                                  /*! ADC works Mode Config*/

    /*!
        ADC转换率计算公式:
        总转换时间=(SPT+ 12)/ADC时钟频率+5个APB时钟周期
        备注:
        1.SPT为采样周期个数,具体见下面ADC_SPT_CLK_x。
        2.ADC时钟频率 = APB时钟频率 /(分频系数+1)
        3.7802x ADC支持的最高采样率为250Ksps(即转换时间不低于4us),如果配置采样率高于该值,可能会导致采样结果精度显著减低。
    */
    /*规则组通道转换序列和转换速率配置*/
    ADC_SetRegularGroupChannel(ADC0, ADC_CH_1, ADC_SPT_CLK_33, 0);   /*! 采样&转换时间= (33+12)/8000000 + 5/16000000 ≈ 5.94us */
    /*! Bandgap或T-sensor内部通道配置*/
    //ADC_SetInternalChannel(ADC0, ADC_INTERNAL_TSENSOR); /*! 内部电压信号选择(仅在使用了ADC_CH_VIN 时配置) */
    ADC_SetVBufEnableFlag(ADC0, ENABLE);                /*! Bandgap和T-sensor内部通道使能(仅在使用了ADC_CH_VIN 时配置) */

}
ADC值读取
uint16_t adc_motor_ctrl_get_adc_Val(void)
{
    uint16_t adcVal = 0;

    ADC_SoftwareStartRegularConvert(ADC0); /*! 软件触发规则组采样*/

    while (!ADC_GetEOCFlag(ADC0, 0)) /*! 等待规则组最后一个通道转换完成*/
    {
        /* Wait */
    }

    adcVal = ADC_GetRegularData(ADC0, 0); /*! 获取规则组0的转换值*/

    return adcVal;
}

PWM模块是PWM模块驱动代码,为上层提供PWM初始化以及配置占空比驱动函数。接口如下:
  1. void PWM_motor_ctrl_output_init( void );
  2. void PWM_motor_ctrl_ouput_duty_val(uint16_t pwm_duty);

PWM 输出初始化
void PWM_motor_ctrl_output_init( void )
{
   /* USER CODE BEGIN PWM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PWM2_Init 0 */

    PWM_ConfigType pwmConfig;
    memset(&pwmConfig, 0, sizeof(pwmConfig));
    PWM_ModulationConfigType initModeStruct;
    memset(&initModeStruct, 0, sizeof(initModeStruct));

    /* USER CODE BEGIN PWM2_Init 1 */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3, GPIO_FUN1);
    /* USER CODE END PWM2_Init 1 */

    pwmConfig.mode = PWM_MODE_MODULATION;
    pwmConfig.clkSource = PWM_CLK_SOURCE_APB;
    pwmConfig.clkPsc = 0;
    pwmConfig.initValue = 0;
    pwmConfig.maxValue = 4095;
    pwmConfig.overflowInterrupEn = DISABLE;
    pwmConfig.cntOverflowFreq = 0;
    pwmConfig.interruptEn = DISABLE;

    initModeStruct.countMode = PWM_UP_COUNT;
    initModeStruct.deadtime = 0;
    initModeStruct.deadtimePsc = PWM_DEADTIME_DIVID_1;
    initModeStruct.initChOutputEn = ENABLE;
    initModeStruct.initTriggerEn = DISABLE;

    PWM_IndependentChConfig independentChConfig[1];

    /* independent channel 0 configuration */
    independentChConfig[0].channel = PWM_CH_0;
    independentChConfig[0].chValue = 0;
    independentChConfig[0].levelMode = PWM_LOW_TRUE;
    independentChConfig[0].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LOW;
    independentChConfig[0].interruptEn = DISABLE;
    independentChConfig[0].initLevel = PWM_HIGH_LEVEL;
    independentChConfig[0].triggerEn = DISABLE;

    initModeStruct.independentChannelNum = 1;
    initModeStruct.independentChConfig = independentChConfig;

    pwmConfig.initModeStruct = &initModeStruct;

    PWM_Init(PWM2, &pwmConfig);

    /* USER CODE BEGIN PWM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PWM2_Init 2 */
}
PWM 占空比设置
  1. void PWM_motor_ctrl_ouput_duty_val(uint16_t pwm_duty)
  2. {
  3.   PWM_SetChannelCountValue(PWM2, PWM_CH_0, pwm_duty);
  4. }

电机任务是上层应用层接口,调用ADC模块读取ADC数值,写入PWM占空比设置函数。

电机控制任务
void motor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pvParameters = pvParameters;

    adc_motor_ctrl_input_init();
    PWM_motor_ctrl_output_init();

    while (1) {
        PWM_motor_ctrl_ouput_duty_val( adc_motor_ctrl_get_adc_Val() );
        vTaskDelay( pdMS_TO_TICKS(100) );
    }
}
最终文件结构如下:

演示

代码:

网友A:
厉害,大佬用的啥示波器感觉小巧便捷

网友B(2023-07-06):
引用 网友A:
厉害,大佬用的啥示波器感觉小巧便捷

正点原子的便携式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点原子的便携式示波器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