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模拟功能的IO口(ADC\DAC)引脚异常掉电脉冲输出解决分享

楼主(2023-05-31):
AC, AD, ADC, DAC, IO

如下图:问题PCBA在使用APM32F103ZET6发现掉电后一段时间 PA4会有1.2V脉冲,PA4接着一个运放,导致电压升到5V左右,导致的外接设备有影响;

VDD、NRST、VREF、PA4波形图
问题分析排查:使用新的空片芯片进行替换有问题的PCBA板进行重新验证观察,发现也有一样的问题,开始进行摸排电源实际情况。

实际观察到PA4产生异常脉冲时,VREF的电位高于VDD,即VREF掉电慢于VDD。对比开发板VREF电压掉电需要比VDD快。

详细查询数据手册,PA4与DAC功能相关,属于模拟部分,标注VREF+必须始终低于VDDA
开始针对电源部分波形进行改动测试
1、调整VDD的滤波电容后,PA4无异常脉冲;改动有效
2、VREF引脚加下拉泄放电阻,PA4无异常脉冲;改动有效

结论:改动1是为了减缓VDD掉电曲线,调大VDD的滤波电容
         改动2 的方案提高VREF掉电能力,VREF引脚加一个下拉泄放电阻;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标注VREF+必须始终低于VDDA。
         所以警惕芯片掉电,VREF电压高于VDD、VDDA时,大部分具备模拟功能的IO口(ADC\DAC)都会产生异常脉冲

网友:
赞一个,以前没关注过cortex m的上下电顺序,看来具体应用上还是需要关注的

网友A:
赞  儿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