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D Programming Tool版本已经是最新的,为什么还有这个提醒

楼主(2023-06-01):
RD Programming Tool版本已经是最新的了,为什么每次启动都会提示:
特别提醒:请将RD LINK PRO更新至V1.10 2022.05.25后使用。下载地址:https://www.rdsmcu.com/shop/#/download?class_id=2

网友A:
Programming Tool 上位机版本, RD LINK PRO是开发工具版本。 有的时候客户会忘记升级 LINK PRO的版本,所以做了个强制弹框提醒,每次打开都有这个提示。 直接关闭窗口就可以了,不会有其他的影响的。

网友A:
RD LINK PRO  开发工具版本在这里看,需要更新时直接点旁边的更新按钮

楼主:
手头的RD LINK PRO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B:
RD的可以更新成赛元的固件么?
我也嫌这个提示不顺眼。
赛元目前好像是1.18吧。

网友A:
在后台把这个提示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