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中断分类

楼主(2023-06-01):
RISC-V定义了4种中断类型,大体上和ARM架构的中断类似,中断类型选取都是通过屏蔽寄存器来控制,下面所说的由xx寄存器控制就是指由xx寄存器来负责屏蔽某种中断类型
1. 外部中断External Interrupt
    来自核心外的中断,常见的GPIO、UART中断都属于这个中断
    由CSR寄存器mie中的MEIE控制,等待标志反映在CSR寄存器mip中的MEIP域
2. 定时器(也就是计时器)中断Timer Interrupt
    来自定时器的中断
    由mie寄存器的MTIE域控制,等待标志反映在mip寄存器中的MTIP域
3. 软件中断Software Interrupt
    来自软件自己触发的中断
    由mie寄存器中的MSIE域控制,等待标志反映在mip寄存器的MSIP域
4. 调试中断Debug Interrupt
    用于实现调试器的中断

网友A(2023-07-05):
外部中断是由外部设备或外部事件引起的中断。例如,外部设备发送的中断请求信号可触发外部中断,并导致处理器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B:
外部中断是由外部设备发送给处理器的中断请求。这些外部设备可以是I/O设备、传感器、网络接口等。处理器通过相应的外部中断控制器来检测和响应这些中断请求。

网友C:
RISC-V中断包括异常、中断、陷阱和外部中断等不同类型,用于处理各种事件和条件

网友D:
异常是由指令执行期间发生的事件或条件引起的中断。例如,除以零、内存访问错误或非法指令等异常情况。异常会导致处理器进入异常处理程序,并可能触发一系列的异常处理操作。

网友E:
具体的中断分类可能因不同的RISC-V架构或实现而有所差异。

网友F:
中断是由外部设备或其他处理器核心引发的中断请求。当一个中断请求被触发时,处理器会暂停当前的任务并转移到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常见的中断包括定时器中断、外部设备中断等。

网友G:
需要参考所使用的处理器架构和相关文档,了解具体的中断分类和处理机制。

网友H:
中断的处理需要通过特定的中断处理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来响应和处理。这些程序负责保存当前上下文、处理中断事件,并在完成后恢复到正常执行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