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USB,ISP,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01):
USB,ISP,串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7-24):
串口可以用于部分单片机的程序下载,usb供电是方便单片机供电,isp是用来在线下载程序

网友B:
没什么区别,不过一般来说ISP的下载速度最快

网友C:
芯片在编程时有没有预留出程序下载接口,只有芯片有下载接口,才能使用这些端口下载,如果没有,就只能通过编程器下载

网友D:
有的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有的是isp下载,看你的需求而定,不需要的肯定就不需用了

网友E:
他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啊  感觉协议标准也是不相同的

网友F:
USB速率最快。

网友G:
协议不一样吧,通信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H:
串口可以两个单片机互相通信,USB协议最复杂。

网友I(2023-12-05):
都是通讯的相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