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路保护元件

楼主(2023-06-01):
玻璃放电管:

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防**)是20世纪末新推出的防雷器件,它兼有陶瓷气体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优点:绝缘电阻高(≥10^8Ω)、极间电容小(≤0.8pF)、放电电流

较大(最大达3 kA)、双向对称性、反应速度快(不存在冲击击穿的滞后现象)、性能稳定可靠、导通后电压较低。此外还有直流击穿电压高(最高达5000V)、体积小、寿命长等优点

。其缺点是直流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20%)。

网友A(2023-07-24):
玻璃放电管,将半导体Si集成在气体放电管里,使该产品集气体放电管的大浪涌电流和半导体的高速响应于一体,克服了原气体放电管响应速度慢(μs级)和半导体管耐浪涌电流弱的缺点、具有响应速度快(ns级)、耐冲击、性能稳定、重复性好和寿命长等优点

网友B:
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其击穿电压的范围,构成了过压保护的范围。

网友C:
瞬态抑制器TVS二极管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及敏感器件的保护,通常用于二级保护。基本都会是用于在陶瓷气体放电管之后的二级保护,也有用户直接将其用于产品的一级保护。

网友D:
压敏电阻也是一种用得最多的限压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网友E:
我们最常用的电路保护元件都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