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SysTick无法进入中断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01):
STM32L0 SysTick无法进入中断怎么处理(LL库)
使用LL库,对systick进行配置
LL_SYSTICK_SetClkSource(LL_SYSTICK_CLKSOURCE_HCLK);
LL_SYSTICK_EnableIT();

如此设置,选择了时钟源,打开了中断。讲道理应该可以进中断。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systick就是进不了中断。
检查一下标志位:

原因是systick没有使能。
使用如下函数可以初始化systick。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

  •   if ((ticks - 1UL)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

  •     return (1UL);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   }

  •   SysTick->LOAD  = (uint32_t)(ticks - 1UL);                         /* set reload register */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UL << __NVIC_PRIO_BITS) - 1UL);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

  •   SysTick->VAL   = 0UL;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   return (0UL);                                                     /* Function successful */

  • }

这是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传递参数ticks是对reload进行赋值。如果参数合法,则对systick进行初始化。包括reload寄存器设置、优先级设置、Counter Value寄存器设置,还有就是时钟源选择、中断允许、systick使能等操作。返回值表示成功与否。想成功使用systick,直接调用函数SysTick_Config()就可以了。

网友A:
启动中断了吗

网友B:
调试一下看看卡在那里

网友C:
设置合适的系统时钟频率和分频系数,以保证SysTick的正常工作。

网友D:
是不是忘记使能了啊

网友E:
使用SysTick前需要先使能SysTick中断,否则无法触发SysTick中断。

网友F:
把它的抢占优先级设置得比外设中断高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G:
SysTick的重载值决定了SysTick中断的触发周期,如果重载值设置不正确,则可能导致SysTick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H:
中断优先级配置NVIC_Config(void) 。

网友I:
需要开启对应的中断函数

网友B:
SysTick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J:
如果系统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影响SysTick的工作。

网友K:
有可能是优先级太高了

网友L:
要先使能SysTick中断

网友M:
检查下程序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N:
在使用SysTick中断时,需要正确配置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否则可能出现优先级反转的问题,从而导致SysTick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O:
设置SysTick_CTRL寄存器的位0来使能SysTick中断。

网友P:
看看systick初始化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