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FPGA和单片机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3-06-01):
FPGA和单片机的区别分别在哪些方面?特点是什么?

网友A:
这个一言半语也解释不清楚,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B:
单片机和FPGA的区别,本质是软件和硬件的区别。

网友C:
FPGA通常由大量可编程逻辑单元和存储单元组成,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任意的逻辑设计和重构,因此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且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而单片机则通常具有固定的功能和指令集,虽然也可以通过编程来扩展功能,但相对较为受限。

网友D:
FPGA具有非常高的并行处理能力和运算速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复杂的计算和处理任务,同时具有极低的时延和功耗等优点。而单片机则相对较慢,功耗也相对较高。

网友E:
硬件架构不同,单片机是基于哈弗结构。FPGA是逻辑门阵列

网友F:
FPGA和单片机各自具有一些特点和优劣势

网友G:
单片机:控制能力强。时序实现能力弱,组合逻辑能力较强。FPGA:控制能力较弱,组合逻辑能力较强,时序实现能力强。

网友H:
FPGA相对较为昂贵,适合于需要高性能、低功耗、高可靠性等要求的领域,如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而单片机则通常成本较低,适合于嵌入式系统的控制和管理等应用场景。

网友I:
单片机是用C语言或者汇编,FPGA是verlog或者VHDL

网友J:
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K:
FPGA开发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开发工具和语言,如Verilog、VHDL等,并且需要进行复杂的逻辑设计和调试,因此入门门槛比较高,开发难度也比较大。而单片机则通常使用C语言等易于学习和上手的编程语言,开发和调试相对简单和容易。

网友L(2023-07-24):
1.FPGA更偏向于硬件电路,是用来设计芯片的芯片(FPGA)。通过硬件编程语言在FPGA芯片上自定义集成电路的过程。
2、单片机偏向于软件,是在已有的固化电路的芯片(单片机)上设计开发。通过软件编程语言描述软件指令在硬件芯片上的执行

网友M:
FPGA可做其它全定制或半定制ASIC电路的中试样片

网友N:
单片机的特点:体积小,结构简单。控制能力强。低电压,低功耗。优异的性能、价格比。

网友O:
FPGA是ASIC电路中设计周期最短、开发费用最低、风险最小的器件之一。

网友P:
采用FPGA设计ASIC电路(专用集成电路),用户不需要投片生产,就能得到合用的芯片

网友Q(2023-09-26):
功能性能方面都有不同

网友R:
本质是软件和硬件的区别。

网友S:
建议楼主先从单片机开始学习